液压系统中,管路长度除了对系统压力损失有影响外,还有没有别的影响?

楼主(2011-03-21):
在液压系统中,长管路对系统压力损失有影响。一般多长的管路才需要考虑压力损失?除了对系统的压力损失有影响外,还有没有别的影响?比如系统的稳定性......  谢谢哈!O(∩_∩)O~

网友:
如果管路很长的话,最好把阀台设置在离执行机构近的地方,这样可以提搞执行机构的响应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了!

网友:
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在有限的长度内响应时间应当没有多大差别吧

网友(点评):
好好考虑,有结果了共同分享!

网友:
响应是个大问题,另外维护呀,做管支架呀,振动都要

楼主:
发一个我做的管路仿真的结果给大家看哈子啊!讨论讨论...........
仿真模型如结果如下图

楼主:
管路损失方面的资料,谁那儿有?或者可以给我推荐一些!对于液压系统怎么来选择管路,管径大小等  很迷惑,总是不知道怎么下手,请高手指点一下哦!先谢过了!O(∩_∩)O~

网友(2013-12-24):
引用 楼主:
管路损失方面的资料,谁那儿有?或者可以给我推荐一些!对于液压系统怎么来选择管路,管径大小等  很迷惑, ...

同求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