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GR调质过的 材料用什么 型号的刀耐磨损?

楼主(2011-03-21):
40GR调质过的 材料用什么 型号的刀耐磨损?

网友:
要耐磨 用YT类的刀片

网友(2011-12-02):
        用YT25或YT30.

网友:
最好用CBN的材料的刀片,陶瓷和金属陶瓷的也还蛮好用的

网友:
机架刀的话,HRC34以下的话,用任何一家的CVD涂层都可以(最好做半精车用),精车用金属陶瓷。  HRC50以下,可以考虑用全陶的了,HRC55一下,陶瓷涂层。 60以上才考虑CBN

网友:
轴承淬火后硬度在HRC60左右做好选用陶瓷刀片,性价比较高。我们是专业制造陶瓷刀片的。

网友(2012-01-03):
耐磨的话,如果是不涂层的,最好选用硬度高一点的,因为硬度越高就越耐磨,前提是刀片的韧性要满足加工条件。如果是涂层的话,一般问题都不大。

网友:
株洲的 YBM253  。
肯纳的KC9125。
山特的4225.
山高的TP 2500.
  别忘了槽型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