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如何测草图面积!

楼主(2011-03-21):
我在草图中插入图片,用截面属性测不出来啊准确值。能说说你们一般都怎么测面积吗?

网友:
草图面积?你用曲面工具中的平面命令,把草图变成曲面平面就用测量工具量面积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要不直接用CAD测面积就是了

网友:
不为别的,就冲楼主上传这么辛苦,就必须要

网友:
谢谢!收下啦谢谢!收下啦

网友(2011-04-25):
楼上说的不错,就是那么回事。不难

网友(2012-03-09):
学习中...........各位辛苦了

网友:
直接用CAD测面积

网友:
见附图,是在草图编辑状态操作即可!

网友:
忘记附件了~~见下~~~~~~~~~~~~~~~

网友(2014-02-12):
楼上翻译过来的是<工具>选项<截面属性>选项,记得是在草图编辑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