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遇见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3-21):
本人用SOLIDWORKS绘图时,突然间所有东西都不见了,见图示效果,全屏效果也没用,打开一个零件编辑草图时发现偶尔会看到标的尺寸,但线条都没有,有哪位以前见过没

网友:
双击中键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出来,或者点一下类似望远镜的那个图标,返回上一视图。

网友:
淡定,盗版的就是这样
知识你比我厉害点

网友:
不保存,退出,然后打开就OK鸟。。。

哈哈。。淡定,淡定,用了这么久的SW了,应该了解它的脾气了吧。。。

网友:
见过,但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好的,可能存档出现问题了,我有备份,所以重新用了备份的文件就没有这样了。

网友:
也遇见过,好像不影响使用,尺寸看不见,但鼠标点到了还是会出现的。

网友:
应该是软件内核问题或者是打开文件太多内存不够的原因吧!

网友:
软件识别问题,破解版的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不保存关闭重启,问题基本会解决。

网友:
是你电脑的问题,加个独显就好了

网友:
破解的已经不错了,呵呵,内存小了些

网友:
电脑硬件或显卡驱动问题,与盗版无关。

网友:
我刚学这个软件,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点击下你的文件,就可以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电脑重启再试业出不来,传到别人电脑业打不开

网友:
有可能是你误操作把实体隐藏了。你传的图片中,前面三个特征是为隐藏的。可以在“实体”的文件夹中查看,。

网友:
我遇到这个问题好多次,主要是在solidworks中有一个默认的隐藏键  不小心按到了  之后所有东西都隐藏了
具体是哪个键不太清楚了   大约在F和G旁边  而且好似组合键
我解决的办法就是把每个特征都显示了  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试试在左边树形栏里面把某一个零部件删除,然后撤销(ctrl+z),不行就随便弄个剖视图,再取消,反正就是要改变显示状态没准就能出来了,慢慢试吧,要多了解它的特性,哈哈。。。跟人一样,有脾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