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准确定位的方法

楼主(2011-03-21):
长60,宽55,高40的一个夹具,运动速度为150mm/s,由气缸带动,底面在两排轴承上滚动,两侧由限位槽,现在我需要在一个准确的位置让它停住,位置公差在正负0.05mm, 请各位高手指点江山!!!!!!

网友:
该说的你都说了  没什么再指点江山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让它准确的停下来啊!怎么做到呢?

网友:
将气缸改为直线电机驱动。

网友:
机械限位+缓冲器,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电机的话,那结构就变了,在不改变结构的情况下怎么定位呢?

网友(点评):
好像只能用定位挡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子的,我用一个气缸带动六个夹具,并且第一个和第二个夹具、第三个和第四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夹具的距离都为L1,第二个和第三个、第四个和第五个夹具距离为L2,现在我想让这六个夹具都准确定位,  我考虑过用柱塞!但是又考虑到夹具有一定的速度。你有什么好办法呢?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D:
在需要停止的位置加装一个位移传感器,在气缸进出气口加装一个气动电磁换向阀,将传感信号传递给换向阀来精确控制汽缸动作,保证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你有这样实践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哇!气缸还可以准确控制定位吗?好像不行吧!!!除了限死位,其他的中途位置都不准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没有实际验证是否能达到0.05mm的精度,但是借鉴液压缸的定位控制原理这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气体的可压缩率比液压油高。

网友:
硬盘上的那个电机不是很好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气缸好像不行吧,油是有可能的。不知道带液压阻尼器的气缸可不可以做到,没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在各自的位置做死挡(可有气缸驱动),也可以在每个夹具体上做销孔,用气动插销来修正气缸传输的位置差。

网友:
不知道你要到上限位停还是中途多次停,如果到一个极限停那简单了,机械限位挡一下就行了!如果中位停或多次多位停,气缸动力是难点。
你可以试试,只将气缸作为动力源,且气路上加先导阀,然后在运动机构上加导向定位装置。精确度有待考证!

网友:
要精确定位几个位置,如果三个,用双气缸可以控制的, 四个位置定位的话需要三气缸    图示的是三位置定位
左定位:左边用档铁,大气缸缩,小气缸伸
右定位:右边用档铁,大气缸伸,小气缸缩
中间定位:大小气缸同时伸出,位置为大气缸前死点,大气缸可以选用双轴可调的,就可以调节中间位置了

如果是四位置的话,左边并列放两个大气缸,

楼主:
回复 网友F:

目前用的就是打定位销孔,也就是先刹车减小惯性后,再利用定位销孔准确定位,但是不知道可行不!!!而且具体的方式还不确定,有高见嘛?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的意思没有完全明白,  我的夹具是相当于在一个槽里面滑动,槽的侧边可以挖空,不知道你说的意思是不是在两边装气缸夹紧,

网友:
用气缸定位还要达到这样的精度,难啊

网友:
加一个硬挡结构,控制在0.1mm没问题

网友:
用气缸带缓冲的方法来控制5丝的精度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那个缓冲量很不好计算,这样的话冲击还是不小的

网友:
以这种速度运行的气缸,想用电磁阀封住气路让其在中间停止,停止精度偏差不要说是0.05mm,就是5mm都难以做到

用夹紧缸倒是有可能做到0.5mm

0.05mm只能用液压缓冲器加死挡

建议还是换成伺服电机加丝杆的算了,柔性结构,设置任意位置停止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气缸不是用来夹紧的,是用来定位的所有的夹具体都安装在滑动平台上面的
最好把你的工装拍图片上传,或者画示意图,把工况说明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G:

您看这个示意图怎么样?谢谢赐教

网友:
需要精确定位几个位置?是6个吗??
轴承和限位板是用来导向的吗?
加工具体是什么工艺?需要多大的力(是钻,铣还是装配),如果加工力大的话(比如大余量的铣),气缸的定位力可能不够

我有点明白了,是6个夹具体是独立的吗?

运动过程还是没有讲清楚啊

网友:
有点复杂,学习下,呵呵

网友:
可以在示意图的限位板两侧加小气缸顶出销钉定位,但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限位板和夹具的导向槽应该反过来做,且切面加厚;二是销钉做四方的,比园的抗冲击。

网友:
学些来了。。。还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机械定位比较可靠吧,应该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需要停止的位置加装一个位移传感器,在气缸进出气口加装一个气动电磁换向阀,将传感信号传递给换向阀来精 ...

汽缸的运动是由电磁阀控制的,如果同时用两个电磁阀,用其中一个电磁阀去控制另一个电磁阀,精度会大大提高哦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个电磁阀控制另一个电磁阀来控制气缸 ,和用一个电磁阀控制气缸有区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再给你说一下整个运功过程吧:  我用一个缸径40行程450的气缸带动长板条运动,如示意图。 板条上安装有6个拨叉结构,相互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6个拨叉用来推动6个相应的夹具,如果我用满行程450的话,当气缸到位的时候 ,6个夹具是还有惯性的,所以他们很难准确定位!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点!!

网友:
是否可以在长条板上做能够卡住六个夹具的限位装置。用一个小气缸控制,需要定位的时候推动限位装置伸出去卡住夹具,返回的时候缩回来。

网友(点评):
只有你的方法我看懂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来做什么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你要定位的地方做个挡板,无论气缸有没有停止工作,只要遇到挡板就不能运动了,气缸的压力不大,你可以试试

网友:
如此的速度惯性,这样的精度要求的确不好解决,要是这个停止的位置处于终点的话就好办了。

网友:
将气缸改为直线电机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I:

目前只能是这样子做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H:

恩,相当于一个先导阀的作用

网友:
链条带动~~~~~~~~~~~~~~~~~~~~~~~··

网友:
步进电机应该好使吧!

网友:
菜鸟来学习了,不敢有啥建议

网友:
采用普通气缸达不到您要求的定位精度正负0.05mm的要求,可以查一下带销锁死功能的气缸能否达到此要求

网友:
要想达到±0.05mm,LZ要换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