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不锈钢内螺纹R1/2

楼主(2011-03-21):
向各位请教一下,公司有一批是304的不锈钢管,要加工两头R1/2内螺纹,现在用的是三菱成形螺纹刀片,但一个角做的不是太多,想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在切屑液,和切屑速度上有没有好的,请各位多多指教。

材料是304不锈钢管,外圆25,内孔17,螺纹要求有效长度16mm。

网友:
转速开慢点。可以延长刀具寿命

网友:
刀具材质是什么,可能材质没有选对

网友:
转速开慢点,第一次进刀不要车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