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输入两相输出三相吗

楼主(2011-03-21):
  请教各位前辈:
   变频器能输入两相380V电 输出三相380吗?  输出控制一个3KW的异步电机
                请问市场上有这样的变频器买吗

网友:
只要是变频器都能做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任何变频器都能做到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要不然就不叫变频器了,变频器的原理就是把交流先整流滤波成直流,再逆变成交流,输入为三相桥式整流,接三相或随便接两相结果都一样,唯一的区别是输入电流大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网友:
是吗,好像不太有的看到啊,常见的小功率的变频器是输入
单相220输出不太清楚,

网友(2011-05-11):
原理是这样的,如果真这么接线,变频器可能不会运转

网友:
输入2相380V输出三相380V?
是我看错了还是在做梦?

网友:
输出三相380V,我的神啊,要变频吗

网友:
输入380V的变频器都有缺相检测电路,输入单相或(三相)220V输出三相220V的变频器就多了,改一下电机接线就能用了

网友(2011-06-12):
我用过的爱默生的2000系列就可以,说明书都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
因为输入电流会变大,所以要降负荷使用。就是要选稍大一点的型号

网友:
问题是,为什么要这么用?
说单项220输入还可以理解,但既然有两项380,那另一项去那里了?
原理上讲,没问题,220输入变380三项输出都没问题,缺项,电压低等等保护是可以屏蔽掉的,直流母线电压不够也可以升压,电容还可以改大,甚至模块也可以换掉。问题是,为什么非要那么干?

网友:
楼主可能是有他的想法的吧。

网友:
可以做到

网友:
220输入变380输出我用过,但楼主说的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电流也许会有变化

网友:
这样用要吃亏的!

网友(2011-08-26):
厂家批发变频器、PLC,QQ1564141102

网友:
顶12楼,单相220的常见,单相380的没见过

网友:
学习了,我还以为这样是不行的呢,原来可以这样。

网友:
楼上的,所有变频器都可以做到吗

网友:
好像不能怎样吧,
输入两相380V,输出三相380V,有这种变频器吗/

网友:
奇怪怎么会用输入380呢

网友:
谢谢您了,这个东西很好

网友(2011-10-20):
不清楚哦,路过,呵呵。

网友:
可是可以,好像3KW的不行,只有1.5以下才有输入220输出380/ f$ N. l+ J*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