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孔小里面大的产品如何加工(有图)

楼主(2011-03-21):
就是图纸中间圈出来的部位,斜面最大的口部只有25mm,里面的大孔公差是0.02mm,底部小端面还要铣平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给个好的建议,成本越低越好,十分感谢

网友:
用cnc的反镗

网友A:
去年在上海汽轮机会议上老衲见过一种神器叫反刮刀。想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在上海汽轮机会议上老衲见过一种神器叫反刮刀。想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反刮刀 太贵了,在条件许可时,可以做个简易的反刀即可,关键图尺寸不全,加工方式没有,如全的话,我可以提供。

网友:
做一件自制的弹簧刀777777777777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原来这种孔也能加工得出来!学习了。

网友:
做反拉刀,先把刀杆伸进去,再装刀头,镗到尺寸,在拆掉刀头,退出刀杆就解决了,前提是要做好刀头的尺寸定位。

网友(点评):
呵呵,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