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动刀架换刀有噪音,锁不紧。请大家判断一下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21):
新进一台数控车,用了十多天后,换刀时出现哗啦哗啦的响,过了一天又出现换刀不到位,锁不紧。是4刀位内抬起的。

网友:
看看有无杂物!!!!!!!!

网友:
查反转电压,可能是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
也许是刀架里的螺丝没旋紧

楼主:
谢谢各位回贴,我把刀架电机电源线接头处的螺钉紧了下,噪音消逝了,但有时还是锁不紧。

网友:
修改刀架锁紧参数。建议真加一秒。还不行的话。建议刀架拆一下。里面的定位销不大对。

网友:
你 那刀架下面有齿没有 ?

网友:
可能是锁紧轴松了.....知识浅薄        不知道是对的不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的是里面缺油了、有些床子 出厂刀架子里面就没油我擦、、、

楼主(2011-09-11):
后来调了一下霍尔元件,问题解决了。

网友:
按是过来学习的 天天学习 好好向上

网友:
有的机床在装配时就没抹油。

网友:
查看刀架侧面的蜗杆调节螺丝有没太松。造成蜗杆涡轮间隙大而产生噪音。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问题已解决。
噪音大是因电机接线板螺钉太松,造成电流太小,电机转子震动。
换刀不到位是发信盘角度差一齿。

网友(点评):
找到答案不容易 会受益一生的

网友(2013-07-07):
您好朋友,我们公司的数控车床刀架也出现这个问题 (换刀时出现哗啦哗啦的响),没找到解决的办法,床子急用,麻烦您帮个忙,向您请教一下解决的方法,我的手机号码是15951595702,您发条信息给我,我给你回过去,麻烦您!

网友A:
锁不紧手摇吧刀架反锁紧一下试试,还是定位销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不紧手摇吧刀架反锁紧一下试试,还是定位销磨损了

才用了十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