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中 加工内螺纹的问题

楼主(2011-03-22):
在加工内螺纹时,随着螺纹刀刀尖的磨损,,为什么螺纹会越做越大?也就是螺纹规的止规可以通得进去!!
我是新人,妄各位前辈指教啊!

网友:
不会!应该有刀尖补偿吧,

网友:
LZ是不是对刀设置错啦,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车大了20C。。。如果不是那就不太懂了,刀尖磨损应该会对螺纹有损坏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加工内螺纹时,随着螺纹刀刀尖的磨损,,为什么螺纹会越做越大?也就是螺纹规的止规可以通得进去!!
我 ...

我在猜想你的螺纹刀是手磨的吧!可能是本来刀尖角度过小而至。

网友:
刀具磨损造成刀尖圆弧变大,为了让通规旋入你加了刀补,造成中经车大,止规就旋入了,出现了这种情况,要换刀片或磨刀

网友:
造成中经车大???是什么意思

网友:
也就是牙型角度变大了

网友:
也就是牙型角度变大了。。。支持1!

网友:
刀具刀尖磨损了,R角变大了,加刀补结果中经变大

网友:
就是中经变大造成的 我遇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2012-08-11):
我在猜想你的螺纹刀是手磨的吧!可能是本来刀尖角度过小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