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加工问题求教

楼主(2011-03-22):
我这里有一产品需切槽加工,如图,求教社区各位高人
量大,不可采用线切割

网友:
建议楼主自行贴图
求助别人还得让应助者扣积分

楼主:
我不会截图,怎么办呢,你帮我我加你积分

网友:
建议楼主自行贴图    看看能否用拉床拉啊

楼主:
现在应该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点评):
图中显示3的位置就是需要切割的地方,切割厚度59mm

楼主:
用锯片铣刀考虑过,不经济,锯片磨损后无法切割到底,而且锯片直径必须保证200mm,却又不能大于202m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考虑4# 建议的用拉刀加工。

网友:
不懂,等高人来解答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用圆锯片,用带锯。

网友:
这东西看不出厚度,应该是有一定厚度的东西了。从加工手段上来讲,你这个还真就不好加工,线切割质量无疑是最好的了,用锯比较经济一点。现在有那种非常窄的锯床,锯条就是一个钢丝,应该适合你的。

网友:
呵呵!应该用插床加工比较经济一点哦。

网友:
看不懂啊 锯片齿数有具体要求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