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参数设置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体会?

楼主(2011-03-22):
   这一段在研究PID调节,做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也看到一些资料是这样说的:对于这个PID中,Kp,Ki,Kd这三个参数,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范围内取值?
我的仿真模型是这样的:仿真参数Kd在0.2~5之间取值时,输出和输入曲线基本一致,当Kd大于5,输出和输入就明显的失真,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请讨论下哦!谢谢O(∩_∩)O~

网友:
AMESIM,我使用这个软件时感觉困难的地方是公式,搞不好改什么都没用。PID以我的认识要现场实际调。您的资料哪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参考的这本书!

网友:
哦,没看过,改天网上买一本。我看过的是一本红白色书皮的书。建议看看工程控制的书籍。先看经典理论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工程控制方面比较好的书籍推荐?!谢谢了!

网友:
我怎么 每次设这个的时候 总是说有元件没有程序,看不到曲线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什么意思?我没有理解哦!

网友:
什么软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AMESim...................

网友:
呵  知道了 我也去弄个  好用吗

网友:
其实只要会写出二阶系统的传函,再能把实际的影响因素应到传函里,PID很容易

网友:
那个都是英文的啊,各位哥哥厉害

网友:
高频下显然跟踪不上吗,这个得加点算法,一般要联合仿真

网友:
还有要是你搞的是伺服研究,最好那个缸要单独用HCD建模型,这样方便折算负载

网友:
还有要是你搞的是伺服研究,最好那个缸要单独用HCD建模型,这样方便折算负载,刚才没看清你说的是调KD,一般不调KD,你调K或者KP,你用SIMULINK就会发现你一调微分系统就变得极不稳定

网友:
有点感触,看看PID再说了,不知道呢,怎么入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