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大理石板自动上板机构,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1-03-22):
请问各位有没有简单可行的办法解决自动或半自动上板的问题,工人来回搬抬比较吃力

Drawing1.dwg

放置石材的小车和烘干炉示意图

网友:
下载是要积分的,直接把图贴出来。

网友:
采用真空吸盘的方式自动上料

网友:
楼上说的采用真空吸盘的方式自动上料是可以的,但是具体要看重量
真空吸盘的方式自动上料有用在玻璃自动上板,可以先去了解下,那个机构是做得很强大的,全部是100多毫米的方通

网友(点评):
那真空机吃钱也是哗哗的吧?

楼主:
请大家多帮忙~!!!!!!!!!!!

这就是个简单的示意图

这就是个简单的示意图

楼主:
石材这样的摆放和加热传动辊有一定的距离用洗盘恐怕适应不了连续生产吧,因为石材要并排两块占满横向滚道且纵向连续摆放,纵向最好没有缝隙

网友:
用个平衡吊加个电动或气动夹持就可以了,从图上看总是要有人操作的,平衡吊就不用人搬了

网友A:
我有个问题,如果大理石板,板面之间相对滑动摩擦,板面产生擦伤划痕,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滑动摩擦没问题的话,那这个自动上板机构就好做了

楼主:
平衡吊加个气动或电动夹有点不明白,JXG1215这位大哥能不能发个简单结构图点拨一下!
还有回答秋叶枫红:大理石上板是背面朝上且背面不怕摩擦

网友:
一次上多少大理石板啊 一块块的 ?

楼主:
两块大理石板并排放置,中间有缝隙,前后没有缝隙

大理石摆放示意图

大理石摆放示意图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种平衡吊有生产,全套约三万元。

网友:
这种平衡吊我公司就有做,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不过我们做的3万块做不来

网友:
要是全自动的话,真空是比较好的,但是价格在100K以上

网友:
我们手动自动的都做

网友:
条件很不明确啊,另外你是要解决思路,还是设计方案,还是整套设备?
需求条件:
来料堆放情况,是否可以为实现自动上料而作适应性修改
烘干炉的导向滚轮情况,上料节拍,石材的尺寸重量等等,好多东西,呵呵

我觉得石材这种重量大的东西,用吸盘的方式,在可靠性和成本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用机械手臂机构相对来说保险一些也容易实现自动上料

网友:
流程:
步进送料------最右一块大理石板顶出------机械手抓住石板边部-----机械手旋转上料

网友:
KUKA机器人上料,全自动,不过价格有点高

楼主:
还是考虑一下机械手的方案吧,我们是小公司没什么钱买成品,还是自己研究一下顺便练练手

网友:
3万元如果搞得定,那很便宜的。

楼主:
大体考虑的步骤:1.吸盘吸住石材
                            2.气缸提升
                            3.旋转对位
                            4.前进释放
请大家多出主意我暂时就一个大体思路,好在现在还不急着用

网友C(2012-09-25):
引用 楼主:
大体考虑的步骤:1.吸盘吸住石材
                            2.气缸提升
                             ...

如果粗糙面可以直接用吸盘抓,那就用最便宜的吸盘抓取。
否则建议使用泡沫海绵吸具。
DSC07455(吸砖机重要图片剪裁20).jpg

网友D:
做个升降台,连车带料一起升到与辊道平齐或略高一点,人工一块一块放倒就行了

网友:
做个升降台,连车带料一起升到与辊道平齐或略高一点,人工一块一块放倒就行了。
严重同意,
不过虽好中间加个过度的简易装置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家多帮忙~!!!!!!!!!!!

不知道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问题,如果大理石板,板面之间相对滑动摩擦,板面产生擦伤划痕,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滑动摩擦没问 ...

小弟愚见,见过这种大理石板,一般是先经过水磨之后烘干,因此这道工序的大理石板材之间是有水膜的,平时分开板料只能开人工交叉推开,所以不会存在打的划痕,甚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种平衡吊有生产,全套约三万元。

是否就是吸盘的一个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粗糙面可以直接用吸盘抓,那就用最便宜的吸盘抓取。
否则建议使用泡沫海绵吸具。

如果板材面很多水的话能否使用图示的吸盘上料?

网友(点评):
板面很多水的话就得选好一点的吸盘或者泡沫海绵吸盘了,普通吸盘水平径向受力差,移动时无法保证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个升降台,连车带料一起升到与辊道平齐或略高一点,人工一块一块放倒就行了

那还不如买台叉车呢,还赚台叉车钱 哈哈

网友(2013-02-01):
请问一下,大理石那么重,用真空吸盘点吸

网友:
采用链式传动就行的,结构简单经济实惠

网友:
弄个悬臂吊,和简单的吊钩行么? 或者吊带

网友(2019-05-30):
我这里做过类似的13645341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