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前辈指导用螺栓连接时,用单头和双头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1-03-22):
如下图:用双头螺栓代替单头螺栓有什么好处啊?这两种结构有什么区别吗?各有什么利弊啊

网友:
从车削加工来说。特别是大的螺栓双头的节省原材料。

网友:
好像没有双头螺栓只有双头螺柱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赚个积分,呵呵!!!!!!!

网友(2015-09-06):
我也来赚个积分

网友:
双头螺柱便于安装特殊位置。

网友(2015-10-26):
就图中来说,如果下边的材料较厚不是通孔,就只能用双头螺柱了。

网友:
其实,好多机械结构要具体面对工况的,螺栓,螺柱基本都是外购,成本可考,但是双头螺柱基本上是用在一侧是盲孔的地方

网友:
    个人认为,根据被连接件的情况来决定使用螺栓连接还是双头螺柱连接。
    例如:双头螺柱连接适用于被连接件之一较厚(此件上带螺纹孔)的场合,双头螺柱的螺杆两端无钉头,但均有螺纹,装配时一端旋入被连接件,另一端配以螺母。适用于被连接件之一较厚并且经常拆卸的场合。因为拆装时只需要拆螺母,而不必将双头螺柱从被连接件中拧出,因此可以保护被连接件的内螺纹。——《连接零部件设计实例精解》于惠力,冯新敏,李广慧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