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龙门铣加工还是用外拉床加工长方体快呢?

楼主(2011-03-22):
用龙门铣加工还是用外拉床加工快呢?加工尺寸31*36*76的长方体 ,每月10000PCS. 或者其他的加工方法也行,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是什么材质,精度表面光洁度,形位公差楼主都没说呀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拉型材合适# s) I  O. m' {& Y! C

楼主:
s45c     表面光洁度1.6   公差要求正负0.1

网友:
当然是龙门铣速度快啊,可以多个工件装好,一次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