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内螺纹排屑困难,求助

楼主(2011-03-22):
数控车床加工M30英制11牙内螺纹,材质PQ235A钢管,材质类似40#,焊接管,转速1500,直径20刀杆,成型合金刀粒,分六刀车,第一刀吃刀0.7,依次递减,最后一刀光刀,排屑困难极易使铁屑裹住刀尖,导致螺纹粗糙粘连铁屑,或刀粒损坏,请教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我以前车过1.75的扣用的是好白钢。转速800,排排屑还不错

楼主:
转速打低了效果不好,切削声音是低于1200转就很难听了,有震刀的感觉,并且越加费刀

楼主:
郁闷,就没有高人指点下吗?

网友:
高压冷却,利用高压水带走铁屑

楼主:
因为是工业化批量生产,装夹的夹头是气夹,主轴内孔是封闭的,利用高压水或气带走铁屑的方法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