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可以将齿轮的内圆做成内花键吗

楼主(2011-03-22):
把轴的中间做成外花键,因为轴要轴向运动,齿轮使轴旋转,求大侠解答

网友:
可以
但要考虑转速 强度 和耐磨

网友:
可以呀,不错就是造价高

网友:
可以 ,老式机床有不少这样的结构

网友:
哦,还真有这样的啊

网友:
有位移的齿轮都采用花键。

网友:
可以参考普通车床机头内部调档位的结构
都是外齿轮内花键的结构,专业书籍里有。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换挡的地方,很多都是这种齿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