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如何加工,保证精度,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1-03-22):
这样的零件如何加工,保证精度,希望各位高手帮忙,方槽尺寸30+0.4

网友:
类似震荡送料机构的滑轨,应该是用钣金来做的,也看见过手工钣金然后用氩弧焊的,可能数控上做精度高吧

网友:
1.加工直的u型工件。
2不需要扭转的部位镶矩形长条。
3需要扭转的部位镶铜条。
4加热工件。
5扭转至需要角度并且保持。

网友(点评):
您太有创意了!居然有这么奇妙的办法,铜的膨胀系数比钢大,太精妙了。用铝估计更好。佩服啊

网友:
带第四轴的数控铣,不过价格有点高,呵呵

网友:
0.4的公差不难做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镶的铜条扭转后会不会取不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倒没有考虑到.如果考虑到膨胀系数的话应该可以。要不用多层铜板叠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估计扭转后会有一个升角,比较难取出来来,除非铜条上开螺纹孔装螺丝,再扭转,之后拉住螺丝强力拉出来,感觉可能就保证不了精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不用这样的结构,就可以在偏转下顺利取出。用若干个叠加的钢片用螺栓或者钢丝绳串接。扭转以后也可以顺利取出。

网友:
折成U型槽再扭会不好控制精度吧

网友:
5轴加工中心

网友:
先说干什么用的吧,如果用来做导轨,一般不这样设计的。

网友:
你应该把他的用途说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或者他详细的工况,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O) I; i6 i) \. {

网友:
同意二楼,估计是做震动筛的导轨~

网友:
焊接变形不小,钣金也有回弹,不太懂加工,路过学习!

网友:
不知道,还没设计过这么难的呢!!

网友:
为什么非得要设计成这么复杂

网友:
凸轮分割器里面好像有这样的机构,我想这是技术机密,一般是没人会说的。

网友C:
中间扭转部分对精度要求每那么高吧

网友:
量多做模具也可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扭转部分对精度要求每那么高吧

人家做导轨用的你说高不高?

网友:
做导轨的!
那我是没办法的

网友:
用来做供料槽的么?
我们用矩形弹簧做过,外面套个尼龙管,既漂亮又好用,能扭转更大的角度

网友:
用一个五轴联动的数控铣床可以做到的哦,

网友:
有点复杂,我来打杯酱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意思,不知是怎么弄的,DX细说一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