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两种粘稠液体的精确比例配比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1-03-22):
有A、B两种粘稠液体要按一定的比例混合,连续出料,我们现在的方法是用两个柱塞泵从原料桶中抽出,经过换向阀进入两个联动的液压缸,通过缸径的不同,达到要求的比例,出料混合。简易原理图如下,电控部分省略。各位大侠,除了这种液压缸的方法,还有哪些可以达到比较精确的配比的方法吗?

网友:
1)直接用计量泵。可以用定量泵,也可以用变量泵。
2)你的示意图的换向阀有错。
3)没有画出联动计量缸筒的驱动。

网友:
可以考虑安装不同管径的管子。其间由蝶阀控制。各为2套。根据需要配以不同管径的管道然后中和。由于管子可以叠加。所以数量越多,比例调节范围越大。

网友:
是 混 胶  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向阀确实不是这样的,还有一套换向、驱动和混合系统,图只是简单的示意一下,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在连续喷涂过程都保证比例的,还频繁启动......

网友:
二楼正解。
当然也可以找两个桶,桶的容积成比例,灌满了就一起放,然后再搅拌就是了,看似没有连续,其实可以有两套桶,一个放一个灌。至于判断的问题就交给限位开关或者传感器了。

网友(点评):
楼主所说为连续计量和混合,你的方法不能用。

网友(点评):
嗯,我的的确不是连续计量,分辨率受桶的大小限制。如果一公升的桶,肯定不适合用来生产0.1升的液体。好在成本低。

楼主:
缸的驱动就是靠泵进料驱动的!!电磁阀也是同时换向,保证进料同向。

网友:
“用两个柱塞泵从原料桶中抽出”,气动,电动?
“缸的驱动就是靠泵进料驱动的”,当然可以。不过输出压力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泵是气动,压力最大7Mpa,因为这种结构是引进国外的设备上用的,看着很简单,但国内找人仿造达不到原来的效果,所以想开阔一下思路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这种类型的设备国产的很多,不见得比国外的差,何言仿造达不到原来的效果?

楼主:
国内大体到也不差,就是有些注意不到的地方,影响了系统,特别是换向的那点时间内,不稳定

网友:
瞬间比例失调,换向阀没有同步?

楼主:
应该是有这个原因,是一个摆动气缸带动两个圆形的换向阀同时换向,两个肯定是由点差别的。
按说只要液压缸走的距离是相同的,那出液的量就应该由缸径决定的,但实际使用却不完全匹配。

网友:
这恐怕要从根本查起。
所述那种插在大桶里的抽料泵,使用其实有限制。其进料依靠真空效应,对于粘度高的液体,有可能吸空。
其次计量缸活塞用的什么密封,转阀密封如何。凡是液流结构,内泄漏必须考虑。

楼主:
恩,泵和阀的问题我们基本排除了,就是缸和管路我们不确定。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其他的配比方法。
谢谢害怕大虾,看您的讨论总是有收获。

网友:
很多行业的设备都有对液体计量和混合的要求,尽管液体的种类和化学物理性能有很大差异,设备的外观也可能有各自的特色,不过设备的原理都一样,所用泵阀以及混合手段也只是那有限的几种。
如果方便,可否告知你们所喷涂的是什么材料,有的放矢应该好一些。

网友:
你在10楼所述:泵是气动,压力最大7Mpa ,并告知缸的驱动就是靠泵进料驱动,这样,在混合一端,料液的喷出压力不可能大于7MPa。能问一下,是无气喷涂还是带气喷涂?

楼主:
材料不是不想说,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公司研发的,商业机密,我们搞设备的,只会告诉要求防哪些腐蚀,达到怎样的出胶量和比例,而且遇空气凝固。说是喷涂,出料速度是很慢的,更像是电子行业那些点胶过程。

网友:
商业秘密,可以理解。应该也只是跟洋人画葫芦而已,不见得真搞出个世界首创出来。
只是,不说是技术,即使是地摊上的青菜萝卜,恐怕别人也没有义务送给你。
我说的也不少了,基本信任没有,讨论也就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