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损耗有没有具体依据计算出来?

楼主(2011-03-22):
液压系统中压力油 经过阀 集成块  管路 都有一定的压力损耗  请问:这个损耗有没有具体依据计算出来  计算方法是什么  求大虾指教

网友:
理论计算方法是有的,要一个断面一个断面的计算,比如阀口的收缩段,扩张段都要分别计算,考虑流速、介质的黏度,阀口控制类型,即是怎么打开的,因素非常多,你学一下流体力学,懂些基本概念,再学液压专业专门讲流动的那一部分,就可以算个大概,再深刻,你要学习阀设计的一些东西,里面有专门讲各种阀口修正的问题,就比较精密了,要一个过程,别着急,论坛都有这些资料,你起码要半年学习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你要是搞设计的话最好系统全面的学习一下流体力学,液压元件,液压系统设计等课程。如果是维修之类的话我觉的没有必要去系统学习,那样比较浪费时间而且没什么用。因为这些压力损耗不会太大,我个人觉的损耗超过10%的话一般是有问题了(这个没查资料,不一定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虾指教 但是我现在有个项目 表装在减压阀上 压力显示0.5MPa  测得出口压力0.4MPa  下降了0.1MPa 现在 客户那边需要一个依据 就是个算法 证明他的压力降了0.1 MPa  大虾可否给个计算过程  急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虾你好,我在前面说过了,计算这些东西要一大堆的参数,这些参数前面说了,你一个数据都没有,怎么帮你计算?你要是希望自己摸索一下,在论坛下些液压计算的书籍学习一下也可以,计算必须有各种详实数据,否则是空谈,我也不例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我找到些资料应该 可以   接头 阀 之类的 我觉得 让客户 用实验的方法了 我觉得比较直接

网友:
不用算 给他憋住出口,要是压力都是0.5MPA,那就是你的对了,剩下的告诉他这是流动产生的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恩

网友:
沿途损失应当没有这么大,

网友:
先校表再算,排除误差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