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六角车床卖?哪家的好?

楼主(2011-03-22):
各位朋友!请问哪里有六角车床卖?哪家的好?谢谢!

网友:
六角车床是加工什么零件的?

网友:
南京的比较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南京机床厂???????????

网友:
发了两个贴子》?那个帮顶了。这个也顶一下吧。
说下沈阳机床这边的情况吧。以前出过一段,实际上是由丹东机床厂生产的,打的沈阳机床的牌,后来可能由于市场需求小或者价格高,当时是168000左右吧。后来就不卖了。

网友:
当时的型号好像叫C3163-1  。

网友:
顺便提一句吧。沈阳机床有台数控机床 CAK5060nj 立式六工位刀架,不带台尾。价格也不过9万出头。而且是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