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一个安装,但不知道如何实现

楼主(2011-03-22):
诸位大侠好,我要做一个安装,但不知道如何实现,请求帮助,谢谢!

图在下面

楼主:
求助:诸位大侠好,我要做一个如图所示装配,但不知道如何实现,请求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在件B上倒出坡口,坡口上面要小于18.5,一按不就下去了?
或者加个引导套C,形状跟A一样,只是上面有坡口,把引导套C套在件B上,件A套在件C上,然后把件C向纸面外抽出来,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我没说清楚,B是标准件,不能倒出坡口;加引导套,如何实现,我还没想清楚,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
没有导向结构,基本不可能很好的安装上去,标准件不能开倒角,那就在盖上开吧,总要有的。
当然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盖子装上之前是可以变点形,18.5的尺寸翻开一些,变大一点,装上去之后,标准件的端面顶盖子里面,盖子再弹回来,这样就扣上了。只是这个并不容易实现,需要试验你这个盖子能这样翻,还能保持住,最后还能弹回来。很麻烦的。

网友:
两个方案:1如果弹片很薄,可以在真空吸取弹片时操作,将吸嘴中间突出的形状同时加大吸力,让弹片产生自然变形,从而方便安装;2如果弹片比较厚可在弹片下压过程中适当的位置左右各加一个平躺的L型的弹片,钩子的长度和安装位置要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关注,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弹片的厚度为0.5毫米,有一些疑虑还请指点一下,1:真空吸附,吸弹片的中间还是两边?如果吸中间那么装配的时候会不会B和真空吸头相干涉?2:考虑中间施压,就要考虑下面支撑,因为是弹片,就要有一定的力度才能使其变形,7毫米的空间,支撑的零件不能太大,太大安装时不利,太小时又担心支撑的力度,所以,要实现连续自动或者半自动装配也是头疼事

网友:
楼主没看清楚么
3楼已经给出答案
“或者加个引导套C,形状跟A一样,只是上面有坡口,把引导套C套在件B上,件A套在件C上,然后把件C向纸面外抽出来,不就行了?”没有坡口可以创造坡口

网友:
先搞清楚现用的装配工艺。
从侧面插入似乎可行。

网友:
同意九楼卧龙207先生的看法。此方法可以试验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