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车床能车出来吗?

楼主(2011-03-22):
直径12的316不锈钢,两头各车15MM长的小台阶,直径为6负1线 ,不过要确保同轴度 。 广州车床能车出来吗? 怎么车 ?

网友:
能,只不过同轴度保证不了

网友:
改装液压卡盘。保证跳动就能保证同轴度!

网友:
必须把卡盘调整.或从新焊接软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