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侠们求助,数控车床加工薄壁零件,震动~~~~~~

楼主(2011-03-22):
朋友刚毕业做售前,客户要求用朋友公司出售的数控车床加工两个零件,一个是花瓶一个是茶具,薄壁零件。材料用45钢,常规刀具,不用任何辅助夹具,毛坯随便。加工时总是震动,朋友已经搞了四天,还没搞出来,请社区各位大大们出出主意,帮帮这个新人吧,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
低速,白钢刀!我做0.5毫米薄壁,材料还是不锈钢的!在不行镗孔时在外圆上缠上橡胶皮或其他软东西,车外圆时在内孔里塞里软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好了,主轴900转时震动消除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LZ能说一下,解决的方法吗?是2楼的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不过最后的转速是试了好多次试出来的,800转时震动,但升到900时就好了。

网友:
谢谢,学习下!试下解决的方法

网友:
找合理转速也要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