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线和接地线应该接哪里?

楼主(2011-03-22):
      小弟新手  请教各位前辈们:
    进线是三相五线到一个控制柜(主要是一个20KVA 380V/36V 降压变) 请问五根线中的零线和接地线应该怎么接?    变压器上有一个接地线的端口。
            我的想法是将接地线接到变压器的接地端口,但零线不知道要接哪里? 我不接可以吗  (柜里面不需要220V电)    还有三相异步电机接地和零线是怎么接的    谢谢!

网友:
这个吗 接地需要一根钢筋800mm左右下到地底下 和设备的接地端口还有接地线相连就可以了
零线 就不用我说了吧 变压器上自带的 每台设备都有接零线的端口的
还有 企业所有设备的接地与接零 是不允许混接的 统一接地或者是统一接零  混接的话会发生事故的

网友(点评):
很完整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这个变压器上只有一个接地端口和三个相电接线端。没别的端口了  是不是这样就接地而不用接零线了吗

网友:
感觉应该是接地线与变压器的接地极可靠的连接。接零应该是与大地可靠的导通。

网友:
接地应该按3楼的说法实施,如果你变压器没有接零线柱就可以不接

网友:
要看变压器是干什么用的了如果是简单的给电机供电零线接电机上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纳闷了 那为什么还要3相5线制呢

网友:
如果你不用220V电就可以不去理会零线怎么接了,用不着嘛

网友:
机床的外壳接的是零线还是底线?

网友:
那个零线就是应该不接的吧?

网友C(2011-06-04):
既然是三相五线制 那就把地线接到变压器的接地端口上,零线不用接。注意零线地线别搞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三相五线制 那就把地线接到变压器的接地端口上,零线不用接。注意零线地线别搞混了

请教大侠,怎样区别零线与地线

网友:
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就把零线和接地线都接到变压器的公用线上并可靠接地。但是这样做不符合电器安全规程的,你看看安监局组织的电工复审学习资料上面介绍的很详细的。

网友:
零线接变压器零线端口,地线接外壳,再找一钢管{最好是度锌管}800mm左右一头锂一个螺丝,然后打在地地下600,再用一根导线,一头接螺丝,一头接设备外壳,然后你哪五线中的地线也接设备外壳。

网友:
零线不用接。 空着好了

网友:
三相异步电动机还需要接零线?没听说过。

网友:
变压器的接地保护要做好,要不容易发生事故。

网友(2011-07-12):
没见过五线制的,指见过过四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