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线检测对准的控制,求助(有奖金)

楼主(2011-03-23):
就是一套辊子有五根,每根辊子离边几公分都会雕刻十字线。因为每次装夹都会有所偏离,所以以前是采用雕刻十字线,然后靠镜头放大手动调节对准十字线来控制辊子之间的偏离的。先求自动对十字线的控制方法。(有好方案来厂详细谈价格)

网友:
我不太清楚详细的要求,仅从现有字面意思,不知道是要相互对准,还是另有其它要对准的物体.希望能说的详细一点,也许我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

网友:
的确不知所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根辊子对好镜头后固定后不动,显示器里有发生十字线。显示器里的十字线和辊子上雕刻的十字线重合就算对好了。然后换第二根辊子,继续要和显示器里显示的十字线重合。所以需要移动工作台来对十字线。镜头只是放大辊子上雕的十字线并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有手动调整的样机,现在求自动对准的的。

网友:
你在哪里???

网友:
不太了解目的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检测辊轴上的十字刻线 是否符合尺寸要求  要是这样可以用  视觉识别软件进行详细测量判断不需要移动 辊轴 ,  要是以对准辊轴为加工目的,也可以用视觉判断然后加上  XY和旋转轴进行工作。看你的手动设备应该是检测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江苏,无锡地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大侠说对了,不是检测十字线尺寸的。而是需要检测辊子上的十字线要和显示器里的十字线要重合。位置控制。现在需要自动控制,而不是手动控制。以前是靠手动控制,眼镜看。显示器里有十字发生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视觉系统还有其他方案不?感觉视觉系统应该价格不菲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无锡就不要再这里求助了
我在深圳到你那里太远了,没办法对面交流。
找湘里狼 他现在正在无锡
搞定你这玩意跟玩一样。
不会要你钱的,没多大个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不了解你 的主要目的,不知道是要测量具体尺寸还是具体位置。从你现有的设备上看不到XY平面移动的机构。要想到其他的方案最好能提供详细的技术条件。至于视觉的价格 也会取决于你的具体测量要求。要功能简单也很便宜。

网友:
能打通后 用激光感应么
或者在十字中心加反光点,反正用激光反馈控制我觉的还行

网友:
光电开关定位。
这个不太难吧。151 9006 2211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光电开关定位?没这么精确吧?如何检测到呢?

网友:
你要 知道,光电有激光,有红外线等多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Q请教379018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