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60含义

楼主(2011-03-23):
我在一个螺旋管厂工作,常遇到牌号为L360的材料,这材料是什么钢啊,代表什么意思啊,请教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
L360,管线钢的牌号,L之后是表示总伸长应力的数字,L360的意思就是总伸长应力360MPa。常用来制造螺旋焊管等压力管线。
(%:0.08~0.12C,0.10~0.25Si,1.10~1.30Mn,≤0.015P,≤0.008S,0.03~0.05Nb)

管线钢是指用于输送石油、自然气等的大口径焊接钢管用热轧卷板或宽厚板。管线钢在使用过程中,除要求具有较高的耐压强度外,还要求具有较高的低温韧性和优良的焊接性能。

螺旋埋弧焊管(SSAW)
螺旋埋弧焊管设备投资较少,因采用价格较低的窄带(板)卷连续焊接生产大口径(Ф1016~2400mm)焊管,生产工艺简单、运行费用低,具有低成本运行优势。

网友:
回答的太好了啊!!!!!!!!!!!

楼主:
总伸长应力是什么意思啊,最大抗拉应力吗?

网友:
总伸长应力:试样标距部分的总伸长(弹性伸长加塑性伸长)达到规定的原始标距百分比时的应力。
参见GB 228-87 金属拉伸实验方法 标准中的2.6条款。

网友:
回答的太精辟了,学习了。

楼主:
现在懂了,多谢了!!!

网友(2011-11-08):
这个牌号我还是没见过啊 不过我们现在做X70系列的管线钢呢 话说70的板弹性不是一般的大 ,打包带都是特制的

楼主:
奥,X与L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过不明白是什么材料

网友:
2楼回答得精辟透彻!!!!

网友(2012-01-01):
L360 国标管线钢  我可以提供 螺旋管 和直缝管 都需要这种材料的钢板
河南钢达贸易有限公司 特殊钢材服务专家
 联系人齐涛  电话:13103710876
QQ:503502984 MSN:w44021251@live.cn
www.hngdm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