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似零件,第一个工程图已经弄好,第二个如何快速出图

楼主(2011-03-23):
现在有两个相似零件A、B,
A的零件和工程图已经弄好,B零件如何快速出图 ?

(如贴图就是高度不一样) 在CAD里的话很简单,只要复制一份A 修改下就可以了,
sw怎么操作才能快速出图呢?

网友:
你可以把变化的尺寸标成L   然后在工程图中写L1=
                                                                       L2=
这样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
首先将原来的A工程图保存一下(以防A图从来没保存过修改后丢失,如确认已经有保存可省略此步),再将工程图另存为一个文件,命名一个新名称B(命名时不用勾选另存备份档),保存后工程图变成了新的B图纸,将工程图B中的关联模型打开,注意、这是B工程图关联的还是A工程图的模型,将打开的A模型另存为模型B(命名时不用勾选另存备份档),再修改模型中的数据,直接保存模型并关闭,再次保存工程图B,下次再打开工程图就默认的调用的是B模型了,并且修改不会影响A模型及其工程图。

网友(点评):
不错的,版主的方法不错,我顶,顶,顶。。。。

网友:
相似零件的话,在建模时用系列零件设计表,便于维护,出工程图也比较方便了,设计过程可以搜一下相关的教程。

网友:
同意4楼的,在SW教程中有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方法出工程图是可以的。可假如模型A的零件有用在装配图中,按照你的方法后,模型A将会变成模型B,可能会影响
装配图

网友(点评):
不会的。连这个都搞不定,卖软件的不用玩了。

网友(点评):
把装配中的B再替换成A不就行了。要不就提前关掉装配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版主的回答非常的详细      谢谢!!!已经操作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A的模型另存为B后,就是新的一个东西了,和A无关了吧..........

我试着把A随便改几下,保存后,  打开B的看了  ,一点影响都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假如模型A在另存为B之前,模型A已经被调入装配体当中,你这时候按照上面说的操作,可以会出现装配体当中模型A变成了模型B

网友:
1、把A和它的工程图复制到一个文件夹中。把A改成B的尺寸,并改名称。(最合适的用Solidworks explorer来改。这个配套的软件很实用, 特别适用于来改文件名,管理文件)
2、用Solidworks explorer的“替换”。为避免混乱,将A的工程图和B放在独立的文件夹中,再进行操作。
3、把A的工程图(复制)和B放在一个文件夹,再改掉A零件所以的文件夹名称,打开A复制的工程图,提示找不到A,手工查找,找B。就可以了。记得为保险起全,再把改掉文件夹免称还原。
这是我常用的方法,看具体情况运用。不会影响到A在装配体中的关联。
前提是,B和在A的基础来改的才可以省事。不然,那些尺寸什么的会全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时候我都是采用同一模型,建立不同配置,针对不同配置配置尺寸的

网友:
这可以说是SW的基本操作技巧了,一般的作法是将工程图用带参考另存为具体可参见该贴: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2

网友(2011-05-10):
2楼的方法很实用!!!!!!!!!!

网友:
尺寸用参数的形式比较好,然后另存为……

网友:
三楼说的很准确,按照上面的步骤完全可以解决

网友D:
A出好工程图后保存,然后同时打开模型和工程图,修改模型至B,换窗口至工程图,另存模型,另存工程图!就啥都有了!

网友:
嗯,学习了!个人认为10#方式较好

网友(2011-11-21):
我相信版主的方法,我一会试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2012-04-23):
引用 网友D:
A出好工程图后保存,然后同时打开模型和工程图,修改模型至B,换窗口至工程图,另存模型,另存工程图!就啥 ...

但变更前要关闭装配图

网友:
1.3D绘制好后存档。
2.将不同尺寸修改后存为另一种模型组态。
3.转工程图。
4.用Ctrl+C、Ctrl+V复制出第二页工程图。
5.在第二页工程图主视图中右键→属性→选择另存的模型组态名称。
按以上方法可在一个工程图内分别存两张仅少量尺寸不同的零件。

网友(2012-06-02):
另存改以下草图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