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静压密封

楼主(2011-03-23):
什么叫静压密封阿?和间隙密封的区别在哪?还有,静压密封能承受负载么?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我改正一下,是静压支撑密封,有点小懂,但是理解还不透彻,希望哪位高手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
静密封是相对于动密封来说的,指的是密封相对于密封面没有作运动,如回转运动,往复运动和螺旋运动等,一般用法兰,油缸压盖,接头等。间隙密封是静密封的一种,一般是指压盖密封。但是,具体情况各个地方称呼不一样,所以具体所指有不同!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补充了一下,是静压支撑密封,而不是静压密封。还有间隙密封好像并不是你说的那样,间隙密封我了解,它的原理是没用密封圈,通过缸筒壁和内部活塞之间的巧到好处的间隙,来密封,这一密封的好处就是,缝隙处是用油填满,因此摩擦极小,不会导致活塞和缸筒的损坏,寿命更长,更经久耐用,但是这一密封技术的制造工艺要求极高,国内还做不了,这是德国撼神的专利技术。

网友(2011-04-27):
静压支撑密封是不是在静密封后面的一个支撑环,那叫挡圈!不起密封作用,但防止密封在高压下被挤入间隙而设计的一个密封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完全弄懂了。静压支撑的密封,在活塞杆两端没有密封圈,通过外部供油来支撑活塞杆的位置,密封也是通过油膜来密封,和间隙密封不同的是,间隙密封是里面自身的油膜密封(因为精准的加工精度可以到达自身油膜的密封),而静压支撑需要外部额外供油。因此可以承受径向载荷。但是活塞末端还是有密封圈和挡尘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