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式液压摆动缸的一点看法

楼主(2011-03-23):
近几年,螺旋式液压摆动缸一直被国内很多大型液压厂仿制,但是不管付出多大的努力,效果不尽人意,在精度和使用寿命上和德国HKS,ERCAT,美国HELAC,以及意大利MOVECO等国外品牌上相差甚远。虽然我自己身为德国HKS在中国的总代理,但是也替国内液压行业惋惜,也希望国内的液压市场能够快速的强大。大家借此也谈谈自己对中国液压行业的看法!

网友:
前两天我们这的HKS的摆动缸坏了。后拆开发现内部就是螺旋外套的固定螺栓松了(外套两端丝口固定不住),真是呐闷了,当时检查阀没问题,缸保压也好,但就是给压缸不转。我的螺纹水平不行,螺旋的意思大概知道,细说就不懂了。请楼主指教了.........

楼主:
螺旋式摆动缸,不同于传统的齿轮齿条式,也和叶片式有本质的区别。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内部齿轮螺纹的二次啮合变直线为转动,能够承受很大扭矩,而且定位精准。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小的时候,玩过那种塑料螺旋桨,套在一跟螺旋杆上,在底端用力往上推,螺旋浆 就随之转了起来,也飞到了天空。和它的原理一样,虽然原理特简单,但是里面的制造工艺,国内还没有一家能够胜任,它要求非常高的精度和硬度,这也是国内很多液压厂仿效,但始终仿效不了的原因,有专业人士说国外的技术设备比较先进,我认为其实不然,主要原因还是德国人那种务实,精益求精,严谨的科学态度比本国那些急于求成的专业人士要稍微强点,态度决定一切,尤其是表现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在这方面,我们还得向西方国家学习。
   扯远了,再回到你问的这个问题上,如果是螺旋外套的固定螺栓松了,那么你施加油压,因为套筒固定,就把它推倒末端了,当然不能摆动了。还有是在保修期内么?建议HKS的摆动缸,最好不要拆开。
  你可以打电话和我咨询一下,021-37630055。徐   也可以发相关邮件到我的邮箱上,xl@cnjhs.org.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网友:
机械加工方面我们国家设备也可以了,但材料和热处理方面咱们确实落后,不是几天能追上的。再其次咱们的机械加工工艺也存在许多问题

网友:
了解,实在是国情、人为所致,希望我们这代新人能够努力点,赶上老外的步伐

网友:
对,国内很多企业都盲目的效仿,缺少创新的精神

网友(2011-08-18):
原理设计没问题,关键国内工作母机不行呀

网友:
就是材料和工艺的事

网友:
TC螺栓式单动油压缸

螺栓式单动油压缸采用进口油封及零件,高压夹持中保持长时间不漏油。

螺栓式单动油压缸体积小,使用于夹具上,能在最小空间中排列使用。

此型式油压缸使用于顶出场合,弹簧退回,无法使用于拉式场合

安装时顶杆于工件接触角度请勿于10度。

缸体底部需置放1只锁紧防漏垫圈。

网友(2012-01-29):
结构,没有原理上得改变;同理国内的效仿是否缺少创兴?我认为不对,细节的变动和改进并非随意性,国内也动了不少心思;关键在于产品研发的投入大(工作母机),产出回报太漫长(销售价格太贵,与普通油缸比较),推广受到价格限制无法平民化,产业无法拓展。

网友:
这个产品原理比较简单,最核心的技术在加工和热处理上面.
关于加工, 多线大导程螺旋的加工, 存在较大的困难, 车削基本不可能, 只能铣削或者磨削.
关于热处理, 因为表面比较硬,一般热处理放在铣削之后,磨削之前,   高频淬火或者渗碳淬火作为选择.

网友(2013-08-06):
不要说创新,仿都不行,真悲哀

网友(2013-10-10):
其实个人认为目前国内的很多机械方面的技术完全不滞后于国外,只是确实如楼主所说,工艺各个方面,国人的一种素质吧,这貌似已经变成一种同性了,对待任何事物没有像日本人或者德国人那样的敬业感和责任感。。。这个心态决定一切,确实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网友:
楼主能给我发点HKS资料,xwjyjs @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