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刀显微镜

楼主(2011-03-23):
哪位大侠知道使用在精密车床上的对刀显微镜,那种可以通过数控屏幕显示的,找了好久都只有那种直接用眼睛观测的,使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
如楼主所说的这种,就不是显微镜了,而是视觉识别了,一个系统如果分辨率高的话不便宜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您有见过金刚石车床上的那种对刀镜没有,就是类似与那样的

网友:
介绍一种可以带加配电子投影机的对刀显微镜。是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它可以安装到铣、镗、钻、车、磨和电火花加工机床上,精确地瞄准零件和刀具的轮廓或其它标记,以提高定位及加工精度。

你可以联系一下,估计价格不菲。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推荐,请问您这个图片是在什么网站上截的,是否有网址,能告诉一下么,我去咨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建议直接和西安光机所联系吧,待详细了解了技术参数后,再通过他们找生产厂商不迟。
http://www.opt.ac.cn/
http://www.casip.ac.cn/Fruit_Req/TechFruit_view.action?fruitNo=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