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生成尺寸都变成极限值了,怎么办?

楼主(2011-03-23):
昨天还好好的,不知今天用怎么自动生成尺寸都变成极限值了

网友:
这个是可以修改的,也很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429大侠这个尺寸怎么修改成正常的值啊,最好不要一个个的修改,

网友:
把公差模式改一下就行了,你现在得是“限制”,改成公称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尺寸是自动生成的啊,要那样改要一个尺寸一个尺寸改,还不累死啊

网友:
在文件属性绘图选项里可以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说说绘图选项里改的是哪个命令啊

网友:
配置文件里,tol_mode设置里面的值把limits改为nomina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绘图选项里怎么没有该选项啊???

网友:
查找一下就有了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找到,多谢指点

网友:
发不了图片!!
你把绘图选项中的——radial_pattern_axis_circle修改为——YES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