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直径内螺纹攻丝

楼主(2011-03-23):
产品:汽车减速器壳螺纹孔
尺寸:M163X2(螺孔有效深度22)    M155X2(同上)
零件材质:QT450-10(东风公司铸造三厂毛坯)
刀具厂家:关中量具
刀具材质:整体高速钢涂层
设备:卧式车床C630
冷却液:极压乳化切削液(1:3配水)
零件工作环境:M163X2螺纹底孔精镗至160.835,M155X2螺纹底孔精镗至152.835 ,螺纹底孔与机床主轴同轴度0.3,机床转速10R/min,进给2mm/r

请参看附件内图片,攻出来的丝拉丝很严重,下面是我分析的原因,希望有经验的同事能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多谢。
       丝锥的外形尺寸(前角,齿数,倒锥,分度等),材质都没有问题,丝锥图纸在东风公司刃量具厂和关中量具都用同样的图纸做过,没问题,那么不可控制的只有丝锥的热处理,如果热处理不过关,那么丝锥的切削刃的倒锥会因为丝锥不耐磨而失去作用,在退螺纹的同时发生挤压,形成了切削瘤,因而拉丝。
       同样的螺纹孔,可以用梳刀,镶块式螺纹切刀,整体丝锥,螺纹铣刀加工,大家有没有更经济有效的可控手段加工这个螺纹孔(太高级的设备免谈),谢谢了,期待大家的意见。

网友:
直接车好了,也就3-5分钟时间,楼主为何不用车?有些想不通?

网友:
我也在想这样的件为什么不车,我更想不通。

网友:
这个件貌似不规则,怎么车?

网友(点评):
说的内螺纹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把那个丝锥看成了工件了。这工件确实不规则。

网友:
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丝锥 ,一直认为大螺纹是铣出来的

网友:
这是后桥差速器壳体,楼主最好上个全图

网友:
这个用车比较好吧,东西太大

网友:
这个帖子从昨天下午看见偶就很兴奋,因为是大螺纹。偶喜欢~嘿嘿。。。下班后研究了好长时间,现在可以回帖了。
我接触的最多的情况是拉丝、烂牙,楼主所指拉丝我觉得也应该是这种情况。通过客户反映比较,发现国产丝锥要比进口丝锥拉丝现象较多。这种情况,大体上应该是这几种原因:
1.丝锥材料:
公认的在材料方面国人优势不明显。就不多说了。
2.热处理:
拉出一支废丝锥用公司的金相显微镜观察,碳化物偏析严重。应该是回火不足导致的。这样的话,齿尖硬度应该是降低了(理论分析)。
3.丝锥设计:
拉丝多出现在退刀过程,这一点我完全赞同楼主的推断。因为拉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排屑不畅。退刀时,积压的铁屑会与齿顶发生挤压干涉,超过齿顶的强度就出现拉毛。这点很像切屑瘤的产生。
4.丝锥磨削:
磨削刃口的时候可能磨削量不均、冷却不够,导致切削刃退火。
怎么解决呢?很不幸我只是个刀具贩子,因为喜欢才略有研究。但至于材料、热处理、尤其是加工设计就有心无力了。根据经验提出这几点以便参考吧~
1.丝锥材料:
可用钴高速钢、粉末高速钢。粉末高速钢国内生产不足,实在不行用硬质合金。
2.热处理:
用高压真空炉淬火、回火。保证硬度均一。
3.丝锥设计:
氮化涂层。改用、加大螺旋角。
4.丝锥磨削:
条件允许的话采用精度更高的设备。
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没分析到。这四点中我更倾向于丝锥设计和热处理。为了节省成本,建议楼主多在这两点多做做文章~

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很想知道,楼主加工这么一个螺纹孔成本多钱?丝锥性价比咋样?工作原因,对“性价比”这仨字太敏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啊~只是大直径丝锥制造非常困难。加工大螺纹还有一种神器叫NORIS的内容屑丝锥。M300都行~只是有点贵,非特殊情况下用不起,像楼主这种规格的一支大概五六万甚至更高。==

楼主:
我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1:用车床车有三个问题,用车床是零件要须旋转。第一零件是异形零件,不好旋转;第二,即使用螺纹机夹刀,也要车两到三刀,效率非常低,用数控的话,涉及到上面的零件装夹问题;第三,车出来的螺纹质量无法控制。所以不适合用车床车螺纹。
2:大螺纹攻丝,一般要求不高的使用螺纹梳刀;现在,我们一般用整体成型丝锥,刚性好,尺寸好,效率高,大家经常看见的钢架桥梁对接是要求用整体丝锥攻丝的,对螺纹的要求都是刀具保障的。
3:关于性价比,我们的丝锥国产含税价格一般是在4000左右,我想成本也就在2500吧,整体丝锥是可以重磨的,我们一般以个丝锥用的好可以加工2000~2800件左右。
4:整体丝锥用硬质合金的话,成本会上升的非常厉害,而且浪费非常严重,除了丝牙部分其他地方都用不了了,另外一个方面,攻丝的时候冷却的问题不好处理,如果是硬质合金,不能断断续续的浇冷却液。
5:丝锥的重磨,对于成型的丝锥,只能重磨前刀面,其他的很难用工具磨来处理,倒锥什么的如果不在厂家的话很难处理。而且,丝锥重磨完后,负责的人会用布砂轮清理丝锥,如果不清理,牙床里德积屑瘤什么的很难处理,一用又是问题。
6:螺纹孔的质量问题,最终还是丝锥的切削刃的热处理不好,组织不均匀,在退丝的时候有积屑瘤拉丝。整体丝锥的材料是要锻打成型,如果工人少打几锤和多打几锤,效果是决然不同的。所以,很难控制丝锥本身的问题。
7:从丝锥结构考虑,过两天我重新订的丝锥就会回来,用了后再告诉大家使用效果和优缺点。

楼主:
整体丝锥刃磨的陈本一次是30~50元,一个丝锥用的号最多刃磨5~6次就不能用了,所以摊在零件上的成本大概是2~3块钱。

帮我看下下面这个丝锥是什么问题,冲焊桥壳新丝锥老是从头部断开,而旧的丝锥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不是丝锥热处理应力集中造成的呢?而且螺纹底孔尺寸没问题,摇臂钻床夹具找正后攻丝。

能不能做非标的M16X1.5的丝锥,把中径有意做小?国外的进口丝锥是没问题,可惜成本太高,国产的新丝锥螺纹通止规都过不去,只有丝锥用旧了以后才可以,所以,我想把丝锥的中径做小,丝锥制造工艺上是可行的,但是不知道成本会有多高。

网友(点评):
M16*1.5我们这用的最多了,还是用进口的吧,贵不了多少钱,而且使用寿命要比国产的长很多,算起来成本并不高多少。 我们一般用的韩国YG的,性价比较高。

网友:
大螺纹铣出来可能跟更好

网友:
首先,对于车床可以使用夹具,自行设计,加工中心或数车更好,有些相不通,刀具费省下来,加上工件报废的钱可以买一台好些的机床,不知贵公司工艺设计的怎样想,实在想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焊接后材料硬度提高
建议换丝锥;至于换什么牌子的丝锥
我也不知道
只是看到论坛里有一位楼主是SKD11的材料热处理后攻丝的
我想这样的丝锥用来加工你的零件应该没有问题
工作中我们遇到这样硬度比较高的零件需要攻丝
一般都会先找一个旧丝攻把刀口刃磨一下做粗加工
然后再用新丝锥套丝
我们都是小批量的小件用这样的方法

网友:
我们厂也干这个活,是大马力拖拉机用的。我们的是球铁的,一次装夹车内孔车螺纹。我们量不大一年200-300台效率不高。

网友:
没听明白楼主的意思,车两刀再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图上看丝锥柄部有一个半圆环形凹槽,不明白楼主的丝锥为社么要这种设计。如果不是必须的建议去掉。丝锥从色泽上看。凹槽处有明显暗哑(表面粗糙),在加工的过程中产生细微裂纹造成应力集中。这点从丝锥断口可以证明,断口处裂纹十分明显。而且,丝锥芯部晶粒粗大不均匀且发黑,应该是回火不充分造成的偏析严重。老衲以为整个丝锥芯部韧性不够,脆,开始攻丝时受到冲击载荷导致断裂。

另外,楼主为何不考虑一下在丝锥切削刃上开一刃倾角(类似螺尖丝锥),或者改为左旋螺旋槽(加工稍困难)。虽然螺尖丝锥适用于通孔加工,但从楼主这种情况看,排屑往前,可以解决积屑瘤的产生。

网友(点评):
顺便问下高人 卧式加工中心 加工普通深度的盲孔是固定螺丝用的螺纹M8~M36的 是不是用42°的右旋高速钢丝攻即可? 国产的用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要求性价比。。谢谢

楼主:
标准丝锥的这一圈凹槽,我想可能是用在攻丝夹头上了,类似快换钻套的原理,钢珠可以卡在里面。你说的丝锥是头锥,二锥吧,一般很多时候,不是想不想,而是从成本考虑,不能采用。
这个丝锥断,还是要从丝锥的制造问题上考虑,同样的不同批次的丝锥出现问题,用替换法可以推断是丝锥的制造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焊接的部位不是在加工的部位,而是在旁边,考虑到成本及产量,攻两道不可行,平均这样的桥壳要生产40-50根,所以不能那样做,不是小批量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夹持的原因,不要那个凹槽也可以夹住的。除非楼主的夹套很特别。~

网友:
好吧,看了下,忍不住发表两句。

第一,碰到这个问题,应该叫关中的技术员来看,具体的工作环境和加工步骤,尽量可以减少铁屑被咬进。

第二,如果你要改进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方向,1是能不能不在车床加工,哪怕是摇臂钻都可以,如果因为摇臂钻跳动出现尺寸问题,丝锥是可以修的。2是,如不能改为立式,而改变丝锥的话,我看你攻螺纹的下面是个台阶孔,丝锥切削锥端可以有空间再加长么?最好加至5牙。同时丝锥的铲磨做小,后角做几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
1:摇臂钻攻丝,可以浮动找正,但是我是M163的孔,用什么摇臂钻?Z3050的最大加工孔直径是50,我是163,如果有这样的摇臂钻那也是非标设备。我用车床攻丝,设计的浮动卡头夹持丝锥,一样可以达到找正的效果,而且车床主轴箱的刚性比摇臂钻要好,另外钻头切削的时候是用两个齿,而丝锥有12个齿,所以,摇臂钻不可取。

2:如你所见,台阶孔就是盲孔,所以增加切削刃不可取,我要保证足够的螺纹长度,可以调整齿轮的啮合区域。

3:增加倒锥,后角也有个问题,丝锥要重磨,就要磨前刀面,这样,丝齿的厚度越来越小,这个丝锥攻出来的丝会随着你丝锥的重磨而变的越来越紧,要重配螺母,所以,倒锥,后角在一定长度上倒多少是有标准的,否则到最后丝的质量是控制不住的,而且,这个丝锥到最后因为倒锥,牙型变小,更容易产生积屑瘤。

网友:
刚吃饭回来。

1。在摇臂钻上攻,取决于夹头的最大装夹直径。M163的丝锥不一定非得要做的和国标一样的柄径,而且这么大的丝锥都是组合的,就是螺纹头部+柄杆组合而成,看你最早的图也是这样的,而不是整体的。所以在摇臂钻上是可行的,要改变丝锥的柄。

2。如果是这样就没办法了。

3。后角不是增加,而是减小,你看我的原文,和倒锥没有关系。我说的后角是在刃宽上的铲磨后角,要做小。这个不是标准的,不能定死的,是针对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加工场合来设计的。举例来说:M163和M16的铲磨后角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还有一点,你1楼的图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能不能来个螺纹局部放大,坏的那部分螺纹。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丝锥,见识了,挺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首先感谢回帖。
1:其实用钻床攻丝我们在工艺制定的时候讨论过,讨论的结果是,有人曾经用钻床攻丝,但是很快主轴的莫氏锥度孔就磨损的不成样子了,然后刀柄的尾柄也掰断了,而且由于刀具和刀柄的自重太大,曾经出现过刀具脱落的情况;另外,从切削半径上来说,M163的半径是50的3倍,所以主轴承受的力矩就是钻50孔的3倍,我们最大用的是M183的丝锥,最小是M145,所以,就没有考虑用钻床。

2:你说的是铲磨倒锥,就是前面的牙型比后面的牙型要大一些,这个我们的设计标准是在18mm上铲0.2mm,合不合适我不说,但是就单次使用而言,这次出现批量的事故,以前没有,所以,不怀疑倒锥的问题。

另:重新换了新的丝锥,问题已经解决;我所考虑的是为什么以前的丝锥在重磨过前角在这次也出现了拉丝的现象,我初步怀疑是工人在使用过程中,过度使用丝锥,牙型磨损的太厉害,也就是倒锥磨损完了,所以再怎么磨前角也没用了,我想要加大丝锥的使用管理,不能放任工人无节制的使用刀具了。

网友:
加工,我是帮不上忙了,测量我到是可以帮忙,我有测量这个大螺纹的。快速、简单、操作方便。

网友:
长见识,第一次见那么大丝锥。楼上这个检测工具也很不错!

网友:
学习  了解很多,学校学不到~~

网友:
真长见识了 没见过这么大的~~~

网友(2012-01-11):
能否不加水,直接用乳化液的原液润滑,可参考我的贴子,也不知道能否试用,只能讲参考一下。希望你能成功。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1651020

网友:
这螺纹加工也真够大的  一直以为 我们能打M130的机器已经不错了(视频网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yNzEwNDMy.html)  还有这样的大家伙要加工

网友(2012-02-27):
楼主很爱学习哦 支持一下

网友(2012-09-24):
螺纹爱好者
好专业佩服,我做丝杠的,你好太让专业了,济宁利兴也做丝杠花键轴蜗轮蜗杆

网友:
在现有条件下,如果不想再增加加工成本,只能从加工工艺上做调整。从图像上看,很明显出现拉丝,排屑不畅或丝锥刃部强度不足(因材料或热处理不到位等)都有可能造成加工过程中出现拉丝。如何解决呢?
我想是否可从以下几点尝试:一是扩大螺纹底孔直径(在现有尺寸基础上再加工0.1mm),目的是增加排屑空间,减少退出丝锥时,铁屑也丝锥刃的摩擦。二是减小进给量,减少丝锥的工作负荷。三是攻丝过程中,增加工停顿时间,以便增加中间退屑。
可尝试一下,看是否有效果。

网友:
丝锥可不可以改成机夹的啊

网友:
最经济的方法应该是旋风铣。

网友:
对丝锥这块研究比较浅,学习了

网友:
我们厂大于M27的丝都是螺纹铣刀铣的,这么大的丝锥头一次见到

网友:
第一次见那么大丝锥
学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