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不锈钢,如图

楼主(2011-03-23):
数控车加工如图的316不锈钢零件,粗加工的时候和精加工的时候转速给多少还有就是螺纹的转速,刀具用什么刀好,如果能程序编出来最好,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我们单位是专业加工不锈钢的!没有看见你的图片,也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不锈钢,冷却液都是专用的,刀块也一样,不过型号忘记,实在不好意思,至于编程不管什么材质基本一样,至于转数哪样根据你的工件直径长度来确定,不过不锈钢车削基本不会超过800转,粗加工和精加工转速一样,调节进给速度就OK!

网友(2011-10-05):
不锈钢分很多种,多看看资料,304稍微难做些

网友:
你没图纸,很难判定转速进给,VTX螺纹刀片用其来不错。

网友:
有看见你的图片,也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不锈钢,冷却液都是专用的,刀块也一样

网友A:
我做了7年不锈钢 ,什么图纸 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7年不锈钢 ,什么图纸 发出来!

师傅  qq多少啊 我也专做不锈钢配件的   以后我拜你为师了

网友:
车不锈钢的螺纹的转速500就可以了,不容易损

网友:
偶做了多年的不锈钢的,做铁的还不习惯呢车不亮,偶们这全都是不锈钢全是,基本没别的材料,就在不锈钢上边上转,兄弟们304都是好车的了啊,201的有时才要命啊,316嘛挑牙不如304的好,伊斯卡的牙刀最好,一般不是太大的牙性价比高的很,车外圆大都是三菱的性价比高
偶们这边做了一个东西上海都找不到人做我们可以做起来就是那种8/32的牙。
偶们是江苏戴南的,全都卖真假不锈钢为主业的一个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