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径千分表英语

楼主(2011-03-23):
请教用于量内孔的内径量表或叫内径千分表英语怎么说
回答前请先在GOOGLE图片里查看下是不是此量具

楼主:
Nobody knows? or everybody knows but me.

网友:
这么好呀。学学。以后多有这些该有多好

楼主:
应该不是正规叫法,也可能根本不是,你在GOOGLE -图片里输下你写的词,看搜出来的都是些什么图
谢谢回复

楼主:
Dial Bore Gauge  答案应该是这个。

网友:
Internal Micrometer
内径千分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