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2NiCrMo8-5-4表示什么及各个数字的含义?

楼主(2011-03-23):
有一种材质为:G32NiCrMo8-5-4,请问G32NiCrMo8-5-4表示什么及各个数字的含义?
请各位大哥给小弟指点迷津!

网友:
滚动轴承用钢,含碳万分之32,镍铬钼分别百分之8,5,4?

网友:
正常应该是G32Ni8Cr5Mo4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表示方法不一样把,发的文件上就是那么写的。估计和i说的一样,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材料成型学来的。。。呵呵。。。。看来知识是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