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料长度计算,请教

楼主(2011-03-23):
用45个的圆钢加热冲成、长44MM粗60MM总长度114MM下料长度多少?计算方法是怎样的 ?

网友:
。。可以算重量或体积。。。,。。?。。

网友:
可以算重量或体积+5%损失就可以啦

网友:
可以算体积+5%损失就可以啦/

网友(2011-11-27):
要5%的损失啊?太大了吧!

网友:
有计算公式    按照锻件重量、体积还有锻造过程中材料的损耗就可以算出下料长度了   一般的锻造书上都有计算方法

网友(2012-06-09):
5%不太,书上有介绍

网友(2012-07-18):
按体积不变,再加火耗1.04

网友(2019-05-21):
损耗2%就不少

网友(2024-03-11):
写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