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大批量非圆的方法

楼主(2011-03-23):
在大批量加工精度较高的偏心工件时,可以用偏心卡盘或串接卡盘装夹。
(1)在数控车床偏心卡盘上装夹偏心卡盘分两层。数控车床底盘5用螺钉固定在车床主轴的连接盘上,偏心体2与底盘燕尾槽配合,偏心体上装有三爪自定心卡盘4,用丝杆l调整卡盘的偏心距e,其大小可在两测量头6、7之间测得。数控车床当偏心距为零时,两测头恰好相碰。数控车床转动丝杆1时,它们逐渐远离,其远离的距离即为偏心距。
当偏心距调好后,用对称的T形螺钉3紧固后,将偏心工件装夹在三爪自定心卡盘上,进行加工。
偏心卡盘的偏心距可用量块等测得,因此可获得很高的精度。数控车床同时操作方便,通用性强,生产效率高,可装夹短轴、盘、套等偏心工件。
(2)在串接卡盘上装夹把三爪自定心卡盘装夹在四爪单动卡盘上找正后,使三爪自定心卡盘的轴线与主轴轴线偏移一个偏心距e,工件装夹在三爪自定心卡盘上,即可加工。
这种装夹方法应采用十字线找正法的程序将首件找正,并检测合格后再大批量生产。数控车床而串接的卡盘,其刚性较差,故只适用于偏心不大、长度较短的偏心工件。

楼主: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办法,也请发出来,大家讨论下!!!!

网友:
车削偏心工件为什么不用宏程序?还有,自动编程软件上不是也可以编出相应的程序吗?初学者,诚心求教。

网友:
大批量的话可以,采用车床改的 用靠模 来玩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大批量加工精度较高的偏心工件时,可以用偏心卡盘或串接卡盘装夹。
(1)在数控车床偏心卡盘上装夹偏心卡 ...

底盘5用螺钉固定在车床主轴的连接盘上,偏心体2与底盘燕尾槽配合,偏心体上装有三爪自定心卡盘4,。楼主可否将图片一并上传来一起研究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大批量加工精度较高的偏心工件时,可以用偏心卡盘或串接卡盘装夹。
(1)在数控车床偏心卡盘上装夹偏心卡 ...

楼主最好把工装的图整出来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