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工程图的出法

楼主(2011-03-23):
各位大侠,有经验的前辈,你们在非标设计中一般都是如何出焊接工程图的?譬如方管和机加的板子焊接的架子,要按装气缸,导轨什么的,有一定的精度的。是直接出一个焊接图,无零件图还是单独出零件图?请指点。

楼主:
出零件图的话,是出毛坯图还是加工后的零件图?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直接出焊接图,需要焊前加工的标注焊前加工。

楼主:
有的说出毛坯图,在焊接图里标注加工方法,有的说出零件图。

网友:
只要工人师傅能看懂就可以了,根据不公司的要求而坐,无论出不出零件图,但是一定要把意识表达清楚,简单的钢板只在明细表中协商H*W*L就可以,复杂的要画图,在难点的还要画出焊接坡口的尺寸,

网友:
应该出零件图吧

网友:
先出组图,再出零件图,零件要先标外形尺寸,再是焊接尺寸,再是加工尺寸,最厚就检查,然后出图给制造的人

网友:
如果自己公司加工,那什么都好说,如果零件有要外协加工的,肯定是要出零件图的。

网友:
视情况而定吧,表达清楚结构,工艺跟公差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零件图的话,是出加工后的尺寸零件图,还是出焊接前尺寸的零件图?我看了我的几个同事,哪种情况都有,我很迷茫,虽说都能把焊接零件加工好,但是标准是什么?自己也没经验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我一般是先出一张焊接总图,标注好总体尺寸,然后再出一张配料图,将每块钢板尺寸全部划好,比较繁琐

网友:
先总装图,在出部件图!!!

网友:
总装图标焊接位置,连接图标连接尺寸,那样会好点,我们就是这样的。

网友:
虽说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但各国的工程师们出图时不按自己国家标准出图的比比皆是。以前看过一家德国公司的部件图,0号的,子焊件的图就直接出在部件图上。一目了然啊

网友:
看复杂程序,还有工人的习惯,外加工肯定要表达清楚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出配料图是加工前的尺寸还是最终尺寸?

网友:
告诉你一个比较规范的做法:
1. 一张焊接总图,标零件号,物料表,焊接要求,总体尺寸等。各零件的详细图纸也放在这个焊接总图里。零件可能需要加工要求(如果是焊接前加工的话),也可能不需要(比如方管,并且要求焊接完成后在其上加工)。
2. 一张焊接完成后的加工图纸,标注后续加工要求等。如果无需后加工也可以没有这张图,但一般应该都有的吧。

网友:
具体方法不限,把自己摆在工人的位子,看图纸能把东西弄出来就行

网友(2013-11-29):
我只知道SW里面有个焊件功能,它可以生成一个焊接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