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内螺纹排屑困难,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3-23):
数控车床加工M30英制11牙内螺纹,材质PQ235A钢管,材质类似40#,焊接管,转速1500,直径20刀杆,成型合金刀粒,分六刀车,第一刀吃刀0.7,依次递减,最后一刀光刀,排屑困难极易使铁屑裹住刀尖,导致螺纹粗糙粘连铁屑,或刀粒损坏,请教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不吝赐教,万分感谢[url=http://wpa.qq.com/msgrd?V=1&Uin=753869763&Site=[Discuz!]&Menu=yes]

网友:
内螺纹排削困难是必须的。外螺纹有时候排削也一样困难。你的转速一看就是太高了。高转速下铁丝很容易把刀尖打掉。转速慢点。以后我有问题的时候还请兄弟不吝赐教

楼主:
我们用的合金刀粒,按计算转速不低于1200,以1500为最佳,实际使用中切削声音跟效果也是1500转好于1200转或更低的转速,试过各种方法,包括由内向外车螺纹,效果都不理想,一台机床每班基本上要耗费3到5颗成型刀粒,成本高得吓人,故寻求解决方案,请各位高手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可否考虑机床主轴轴心线与水平线有一定夹角。以便于切削排除。还有机床设定程序可否为断续车削以便于断削。

网友:
小小手一抖 金币拿走。暂时帮不了楼主。

楼主:
看来这个还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网友:
我也举得转速过高.可以用一下伊斯卡的螺纹刀片

网友:
切削量小点,转速1200

网友:
也可以开一个圈削槽,那样就方便了。

网友(点评):
楼主用的应该是成型刀粒,不可以再加工的!懂不!

网友(点评):
难道成形刀就不可以再加工了吗?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网友(点评):
成型刀粒,用的是什么,,涂层,,你再加工后涂层呢?成型刀粒已经远离普通焊接车刀的范围!去看看以色列的螺纹刀片的涂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一个圈削槽?本人是菜鸟,有点不明白,请兄弟详细解释下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就像磨外圆刀一样,在其前面一刀磨上断削槽

楼主:
用的是成型刀粒,也试过用带断削的刀粒。效果都不理想。先谢谢兄弟了

网友:
加大切削液的流量试过了吗?

网友:
这的确是个挠头的问题,我们厂经常加工M20*1.5的内螺纹,材质是304不锈钢,排销的确也困难,我们用YG8的合金刀,都是师傅们自己磨的,要磨好排销槽,而且切削液一定要跟足。
换别的型号的刀试试哪。
成型刀我没用过,而且碳钢活也干得少,希望我写的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20*1.5的304,用YG8,当然不好用,告诉你,去买正宗的上工,黑皮白钢刀,绝对好用,我们天天用,正常情况下,20*1.5的螺帽,一天300个成品!螺纹刀,三到5天磨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切削液流量一直用得挺大的,而且浓度也较高的,主要也是考虑到冷却跟润滑的作用,不过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刀粒换过不少种类,包括一些比较好的进口刀粒跟带断屑槽的刀粒,效果都是不理想,现在是把中心高下调了2MM,较原来有所好转,不过还是费刀,反螺纹相对来说一直都要好得多,正螺纹更费刀,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会用白钢刀试试,,还有得是正品上工黑皮白钢刀!白钢假货太多了!

楼主:
静待高手出现。。。。。

网友:
真正的高手都不上网的,都潜水了。

网友:
切削时加冷却液了没有,加大冷却液应该好一点

楼主:
冷却液是一直加的很大的

楼主:
无人指点迷津啊,真无奈

网友(2011-06-05):
你用的那个指令,G76指令好用,你试试。

网友:
我有一招 绝对可以解决 只是没有了效率  不过绝对能解决你的问题   分段车那个螺纹

网友:
楼主,个人愚见,我今年到一家新厂也经常用成型刀粒车产品!经验如下,楼主11牙的螺纹,螺距有2.3,但是楼主只用6刀车完,,我们车2.0的螺距,都有9刀,,,所以楼主的切削刀数,应该在12刀左右!最后的光刀量不能太小,,太小了,刀没有车削,,是在磨擦,也不行!

网友(点评):
成形刀不能处理,可能你又跟不上时代了吧,我就经常处理成形刀。我只知道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只要能达到目的为止。

网友:
1 你的刀片是否选对?有的成型刀片最多只能车牙型高度1.5或2MM的,所以先查下你加工螺纹的高度看刀片选对没
2 钢管材质比较软,很容易粘刀,切削液应油性点。
3 不要采用直进法车,螺距大于1.5MM用斜进法最好。刀具单刃切削,受力小,不宜发震,能获得很好的光洁度。
我能知道的就这,至于怎么斜进法。简单的说就是第一刀车完,第二刀车前刀具W向偏移一个很小的距离,然后U向进刀车削。下一刀再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觉的应该采用斜进法    用G76试试!~!~然后多跑几刀 !~!~转速不要这么 高

网友:
伊斯卡的问下,另外你的转速是不是高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今天我也做M20X1.5的螺纹,刀杆也很容易缠刀杆上,
后来用手磨刀,也不够理想,我个人认为不跟转速有什么关系,
星期一上班我想在刀具面上改改看,如果好的话,我及时通知你

网友:
前段時間生產了材质316L不锈钢,M18X1.5的內螺紋,長度44。因316L不锈钢加工冷作硬化倾向大,所以也出现了排削困难及缠刀的现象。最后依靠降低转速和增加进刀次数解决。
建议楼主使用G76指令车削螺纹,且转速适当降低,个人认为在600-800转即可。Q235(A3)材质较软,故车削量不宜太大,以免拉伤螺纹表面

网友:
你最好是用复合螺纹引导程序   安装刀具时候使刀片微微向上翘  你的转速对我来说特吓人 我是做304不锈钢的   可能对你帮助不是很大  反正我是这样弄304不锈钢的

网友:
不太懂,不过我从来没用过这么高的转速车螺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就应该创新!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网友:
小小手一抖 金币拿走。暂时帮不了楼主

网友(2011-07-05):
转的太高,我们内丝都用800转

网友:
讨论极其热烈!~~~~学习中

网友:
内牙是不怎么好搞,妈的一个刀头就36了,郁闷,一个头也 就车个100多点不怎么怎么搞才好

网友:
800转就好了,吃刀量小一点

网友:
学习了很多,自己回去试试看

网友(2011-08-06):
转速不是问题。如果心疼钱。自己辛苦点。用G32。中间加M00。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试一下带卷削槽的刀粒,有卖的

网友:
我经常车美制螺纹我经常车美制螺纹我经常车美制螺纹我经常车美制螺纹

网友:
你的方法是不是数控车床上的啊??这种方法好像是普车上用的啊~~/ E; j) D( e

网友:
应该是无缝钢管!转速放慢1000 多分几刀!冷却水加大冲进去!

网友:
其实排屑很简单的嘛!告诉你一个方法吧!主轴反转,去买把反螺纹刀柄从里面车出来就不会卡屑咯...
车出来是正牙.....

补充内容 (2011-9-4 11:09):
而且车牙车得和快.............

网友:
高手们不要吝啬啊  教教小弟们啊

网友:
方法告诉你咯.....................还问...实在郁闷

网友:
中间暂停一下,,,,,,,,,,,,

网友:
中心高对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