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刀架的问题,求助请教!

楼主(2011-03-24):
各位大侠,我厂用的一台GSK980TD数控车床的四方刀架不能换刀,换刀就出现换刀时间过长而报警,以前车间主任修过一次,没修好,我昨天拆开了,在我为拆之前,我卸开了,刀架左下角的那个平口螺丝,本来转动里面的内六角螺丝,刀架能跟着旋转对吧,但是现在无论怎么转,刀架都不动,然后我打开了盖子,拿掉了发信盘和上面的螺母,刀架体就可以转了,并且我现在转动左下角的那个螺丝,发现中间的那个涡轮丝杠能跟着转,电动机没坏,我以前也没修过,想请问给位朋友,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了,是不是刀架在换位时不能升起,还是发信盘不能发信号,我怀疑以前修的时候掉了个零件,但是我也不清楚里面到底什么结构,我上图,忘知道的朋友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刀架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刀架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信盘

网友:
这个是常州哪边生产得老爱出毛病,看清楚机构原理,其实这个很好修,

网友:
没拆过?那你拆开怎么装。
如果懂装配的话,拆开重新装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
从照片上看,第一张上少一定位头,这种刀架机械很简单,发信盘有的人刀位对不准很是有的

网友:
你是说没拆的时候用手转动电机丝杠没动作吗?拆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但是拿掉发信盘,和下面的滑动轴承后,可以转动刀架,但是转动下面的蜗杆,刀盘任不能转动,大侠可是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你没拆蜗杆看看呀?是不是蜗杆坏了?很有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蜗杆拆开了,但是转动蜗杆,中间的涡轮丝杠照样转,只是刀架体不转,蜗杆应该没坏吧

网友:
z怎么连电机都拆了#35

网友:
还是重装一回吧,装的时候多注意那几个销子,特别是平口销子和它对应的圆盘,装的时候仔细分析一下它的原理,一定能修好。这个东西并不难修的。补充一下,你说原来修的时候可能是丢东西了,那你在没拆的时候刀架能升起来吗?是不是把那个和平口销子(销子上面有半个圆,另一面是平面)对应的圆盘丢了?今天太困了,明天我再来看。最好你再多传几张照片上来,每个零件最好是正背面都照过的。

网友:
我以前发过一个贴子,是修常州新墅的刀架,还有图片,你找一下可能有用。

网友:
其实这个很好修

网友(2011-08-15):
这个是常州宏达的自动刀架,仔细研究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实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