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氮化处理工艺的疑问

楼主(2011-03-24):
最近在做一批42CrMo材料的零件,淬火完HRC达到27-28,再进行高温回火,可是进行氮化处理完硬度总是上不去,在HV430-450左右徘徊,用的是老式井式炉,温度控制在550,时间30H,氨的分解率是不知道的没有检测设备,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把硬度做上去呢?

网友(2011-05-29):
淬火后的硬度才27-28?太低了,氮化硬度当然上不去了,估计淬火温度太低,给你推荐个工艺:840-860淬火+530-570高回+500-540氮化,氮化分解率30%-50%,硬度至少应该在HV600以上

网友A:
楼主搞错了吧?应该是调质后硬度达到是HRC27-28吧?????我想是不是材料有问题,先拿去做一下光谱吧!

网友(2011-07-02):
淬火低了,30 左右应该是硬调质吧

网友(2011-09-03):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错了吧?应该是调质后硬度达到是HRC27-28吧?????我想是不是材料有问题,先拿去做一下光谱吧!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错了吧?应该是调质后硬度达到是HRC27-28吧?????我想是不是材料有问题,先拿去做一下光谱吧!

42CrMo调质后硬度不可能有那么高的,不过楼主的淬火后硬度似乎是太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