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行车上的问题,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1-03-24):
小弟在网上新买了一辆自行车,踏板需要自己装,可是在装的过程中因为左右两侧踏板的方向没有搞清楚,拧了一半的时候发现拧不动了,取下来一看,一共十圈丝口,有四圈半由正丝拧成了反丝,请问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再换正确的踏板强行往上面拧行吗?

因为那个丝口是在自行车的牙盘上面,换牙盘的话费用有点高,请教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没有办法了,只能拆下来,在曲柄上装个螺纹护套.

网友:
一体牙盘那边坏了?
加个螺纹套也挺不好弄的。要是普通车装一个凑合蹬就算了,基本不影响使用,怕掉在孔那打个眼,装个顶丝.....

网友:
拆下来,重新回牙下就没有事情了

网友:
按正确方向拧进去,用电焊焊两点即可

网友:
佩服哥,牙坏了真不好整,什么车啊 用到一体牙盘?

网友:
自从工作后就没有碰过我的美利达了,好怀念骑着飞奔的日子……

网友:
把钻头磨尖。顺着好的螺纹方向大概修回来,再回下牙。

楼主:
谢谢各位的主意,我是外行,你们说的回牙是不是就是重新攻丝?怎么操作?用什么工具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力气可真大呀 正扣 都能拧成反扣了 呵呵 没办法继续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