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泵上的双联齿轮泵连接主油泵耳环很容易断裂,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3-24):
各位大侠,请教混凝土泵上的双联齿轮泵连接主油泵耳环很容易断裂,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强度不够,超过应力极限

楼主:
谢谢二楼回复,但是为什麽有的不断呢?我们是组装设备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泵断轴的情况,因为管路中液压有冲击,

网友(2020-02-09):
有没有可能是吸油管细了,我有一次布置的吸油管细了,也是出现了泵断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