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图中下面的图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11-03-24):
下面还并联了一个220v的灯泡。
是不是双向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不认识这个符号,刚查了国标也没有这个符号。附几个相近的符号图楼主参考一下吧。

网友:
图中用的应该不是标准符号,或者采用的是国外的标准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