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如何控制气缸?

楼主(2011-03-24):
由于机器需要,我要把原来机械控制,改成气动,需要动作如图:先A缸启动伸出到位,然后B缸伸出到位等待3秒后B缸缩回到原位,然后A缸缩到原位,就这样重复运动。

开始我准备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三位五通电磁阀,然后用电磁阀去控制气缸来实现这套行程,可是一但关机或者停电,时间继电器就复位重新开始,这样就产生了废品,严重的还会导至机器故障。有的朋友说用编程控制,可我对编程不懂,在加上编程价格高,除编程外还有没有其它办法让它们自己重复运动。请各位朋友帮帮忙。

网友A:
如果时间继电器失电后,复位。因为有时间要求,所以只能用PLC控制了

网友:
恩,没有实际做过这些!但是我认为你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
1)控制方式不变,还用继电器控制,但是看下能不能用断电延时继电器或者别的有时间功能的器件。
2)改变控制方式。用PLC或者单片机等控制方式。
3)你的油缸安装方式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或者考虑从结构设计方面进行改进?!

网友:
需要编程了啊,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听说有种带记忆功能的时间继电器,关机后,然后在开机他还能接着上次没完成的动作,继续走完。
准备去找找,不知道这种时间继电器是否真有这样的效果,如有知道的朋友给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好多人只会用气缸

气缸;控制简单、动作直观、可移植性强、互换性强

但是气缸作为频繁工作元件:寿命短、精度低、响应速度慢、很多情况下体积大、噪声大、耗能大

就你上面那个动作,如果采用气缸,制造费用比较低,寿命估计也就两年样子,耗能大、维护性差。
如果换成机械凸轮结构开始制造成本确实高些,但做好了,七八年甚至数十年寿命也不是问题,耗能也低得多,除了做下清洁抹点油,基本上不用怎么维护。

上面比较对制造生产厂家来说,倒没什么,因为更多的缺陷损失全部都由使用者来承担。

但抱着这种心态的话.........

网友:
两缸装上磁环或者其他检测方式,让A缸走到最下时再给B缸信号,这个信号由时间继电器控制,这个可能不?

网友:
原来的是不是凸轮机构控制的啊?

网友:
如果在A缸收回位置,B缸收放两个位置,加装机械式行程开关,制A缸的电控阀,改为气动换向阀,行程开关控制换向阀的气路。B缸时间依然用时间继电器。不知道这样实际用在这个地方行不行。但是可能初始位置还要在考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是用二位五通电磁阀,这电磁用这是方面有还有个好处,就是断电后,会自动回复到启动位置,

网友:
电磁阀控制应该没问题,大侠你的图怎么搞成动画的呀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PS做的,呵呵,这个图很容易画的。

网友:
有点不明白楼主的叙述。用的是单电控二位阀,关机或者停电,两个气缸应该回复到起始位置,哪里会“时间继电器就复位重新开始”呢?
简单的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加2个气缸用磁性开关的控制,犯得着大动干戈吗。

网友:
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磁性开关,2位5通电磁阀各2个,电源1个,搞定。

网友:
关于断电复位的问题,电磁阀可以选用三位五通的

楼主:
我是用三位五通的,可是时间继电器关电后它就复位了,这样下次开机时命令又从新开始了,这样就会导致走到一半的那个气缸带着料走回来了,而不是接着走出去,或是应该走回来的去又走出去了。

网友:
三位五通阀断电保持。

网友:
你用双头的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
你要是不懂电气控制,可以用纯气动的气动延时阀,免却你编程的苦恼。

气动延时阀带有一个小气罐和一个节流阀,让其泄漏,当其压力下降到一设定值,它所控制的气控阀就会切换阀芯,迫使气路转换,这样你能执行你要的动作了。

用电控的方式来实现成本投入比较高,断电重启麻烦,需要有记忆功能,还不如在气路中加入一个储气罐,用来进行缓冲,就算断气了,也能维持系统完一个周期的动作。

网友(2012-02-09):
1、不熟悉编程你只能用定时程序控制器来实现,这是你做好的选择了。你可以设置为开关启动,断电后重新上电不会自行动作。你可以试试。
2、定时程序控制器很适合用于电磁阀的控制,具有多路开关量输入和输出通道,基本型为8路输入、8路输出,具有较强的定时控制和程序控制功能。输出可直接驱动24V电磁阀,输入端可连接开关及传感器等开关量信号,实现开关控制、传感器位置控制及程序控制。
3、无需编程,以表格设置方式代替传统编程,适合不熟悉编程的人员使用。定时时间可在50ms-24小时内调整,通过设置实现定时及程序控制功能。配套电磁阀应用,操作十分方便快捷,易于实现电磁阀的自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时间继电器失电后,复位。因为有时间要求,所以只能用PLC控制了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用LOGO吧,简单一学就会,呵呵

网友:
用一个2路时间继电器控制2个二位五通电池阀,吧时间算好就行了。,失电两气缸都回到初始位置。你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人只会用气缸

气缸;控制简单、动作直观、可移植性强、互换性强

太有道理了,能用凸轮机构的话,能节省一大笔银子呢!

网友:
那就用三位五通电磁阀(中压式)试试,电路上要改进一下,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