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讨论:这样的滑块需要加润滑油吗?

楼主(2011-03-24):
   根据此图大家应该都很明白,丝杆转动,活动块上下移动;但是现在领导让在导杆(45#)上涂
润滑油,我感觉没有必要,因为我的活动块是锡青铜(QSn4-3),个人认为没有比要加!大家来
讨论一下,看有必要没有,如果没有,请说出理由....

网友:
应该加油,加油比不加油润滑好。

网友:
锡青铜材料本身是耐磨材料,如果不加润滑油也可以,但是考虑长时间使用,最好还是加点润滑油,这样可以减少摩擦阻力以及噪音等。

网友:
过来学习下,没有实际经验,说不上话,静听.....

网友:
应该加润滑油。虽然是锡青铜材料,但又不是那种自润滑的材料。另外对于自润滑的材料用的光杠的表面粗糙度、形状误差、表面硬度、相对滑动速度等都不确定,这些参数状况如果较差的话,配合的锡青铜材料照样有磨损。

网友:
应该加润滑油。

楼主:
在我所见过的铜套中,基本上没有加润滑油;加上肯定是好,但是总感觉既然选用锡青铜,还要加,那还不如选用其他成本低的材料呢?该结构是一位水平较高的老师傅设计的,我现在只是借用一下,我想老师傅不会这点都没有想到吧!

网友(点评):
可以用其他的材料,镶个无油衬套就可以啦!不过个人建议还是加润滑油比较好,这样导杆的工况会好一点。

网友:
丝杆上不加润滑油?这个导杆和使用环境有关把,总有就是你的线速度,每秒钟多MM ,

网友:
油0000
是一定需要的!!!!!!!!

网友A:
加了最好,有油槽就更好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下,感觉加油比较好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分别做一下寿命测试,马上就能看出来了。
另外想问一下,你们的丝杠只配这样一个导杆吗?

网友:
加。或者改自润滑。

网友:
感觉加油比较好

网友:
应该加啊,我们单位用铝青铜做的套筒,加二硫化钼

网友:
没有加油出了问题,那是没有加油
加油除了问题就可以排除是油的问题呃

网友:
应该加润滑油的。导杆和活动块有接触、有运动,就有摩擦,有摩擦就会有磨损,锡青铜材料不是自润滑的材料,磨损大了会影响运动精度。

网友:
低速,间歇,洁净环境可以,也可以用浸油铜套,这样更好

网友B:
工件间产生相对运动的就应该加润滑。以降低摩擦阻力,减小磨损。但是在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的场所如有沙粒。钢丸等就建议不要用润滑。以免加速磨损。

网友:
固然锡青铜是个比较耐磨的铜,但是长期工作的话加润滑油效果和使用寿命会比较好的。

网友:
加點薄油會比較好..润滑性各方面都有幫助

网友:
偏心柱塞副,典型结构请看摇臂钻床。

网友:
加有时必须的 时间长了  产生热量和摩擦肯定要破坏  导向精度的

网友:
加加更健康……哈哈

网友:
应该加润滑油的,锡青铜材料不是自润滑的材料,磨损大了会影响运动精度。

网友:
油还是要加的!油有润滑作用!这个与耐磨不耐磨没有关系!再怎么耐磨的东西,在有油润换的情况下,往往比没有油润滑的情况下,运转起来都要轻松的多!这个只是偶个人意见!偶只懂皮毛,不知道是对是错!只是发表个人想法

网友:
要加
不加出事了就是你的

网友:
看你的导杆选用及制作情况,如果选用的是标准淬火磨光料就不必加了,因为加上也会马上失去作用。如果使用条件是必须润滑的话你应选用含润滑剂的铜套或用其他材料但需开油槽。

网友:
应该加润滑油。////..........

网友:
如果加润滑,可以减少材料的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最好,有油槽就更好了

同意该说法。除非速度很低,丝杠用手转动,不加油也可以。

网友:
不加也可以 加点油当然好点 领导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网友:
不知你的导杆与滑块是什么配合?如果配合间隙比较小时应该用润滑油

网友:
加油减少磨损呀。。。。。。。。。。。。。。。。。。。。。。。。

网友:
用个自润滑的轴套不是解决了么?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
无油轴承在经常运动的地方也的加油啊

网友:
看工作环境要求,相对来说加总比不加的好,如果不是清洁的问题,认为加工的好。

楼主:
好!谢谢大家的讨论,为了不占系统资源,讨论到此结束.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要看综合使用成本。…………

网友(2011-04-25):
锡青铜材料本身是耐磨材料,如果不加润滑油也可以

网友:
不用加的,那个导杆是导向作用的,如果条件恶劣的话,那也没办法了。不过铜件没见过加油的。

网友:
要看具体的工况,而定

网友:
个人认为:锡青铜滑块镗油槽,加润滑脂就完美了!

网友:
锡青铜带自润吗?多看一下铜套吧,也许会有帮助。。。
wfheqingh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种小儿科的问题还拿出来,肯定加油,加油的目的时间小阻力,你的耐磨是指寿命长,两个概念

网友:
要加油,油是不能缺少帝~~~

网友:
一定得加油…………不加不行

网友(2024-11-02):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5-08-01):
引用 网友B:
工件间产生相对运动的就应该加润滑。以降低摩擦阻力,减小磨损。但是在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的场所如有沙粒。钢 ...

感觉有道理

网友:
加了更好zsbd

网友:
加点比较好,减少磨损

网友:
领导说加就加 有问题也不是咱的问题

网友:
不可以加一个直线轴承吗

网友:
最好加油的  要不是干摩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