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角接触轴承承受纯轴向力的疑问,恳请大家拍砖

楼主(2011-03-24):
现有一垂直升降平台,行程400mm,负载600kg,拟采用滚珠丝杠机构实现上下运动,由导柱导向。由于是调整机构,故运动平稳、缓慢,理论上只有重力负载,丝杠支撑承受的是纯轴向力,是否要选择推力轴承加滚动轴承的组合?
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可以承受轴向力,能承受多大的轴向力该如何计算?
上述两种支撑方式,哪种精度和刚度会好些?
另外,像如此大负载,丝杠承受巨大压力,是否不合适?但由于限制又不能上液压缸。
恳请大家拍砖、指导。

网友:
平面推力轴承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推力轴承加滚动轴承的组合 挺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倾向于选择推力轴承加滚动轴承组合。
但我有看到样本上丝杠专用的支撑是角接触轴承成对安装的。
但对角接触轴承承受纯轴向载荷如何进行校核不清楚。
是否可以根据接触角,计算出径向载荷来校核?由于纯轴向载荷下,各滚珠受力是均匀的,所以按这样计算的载荷应该偏于安全?

谢谢诸位的关注!

网友(点评):
你说的不错,一般丝杠都用角接触,它可以预压消除间隙,受力就是接触角分解,但是对于重力特别大的,间接触就会成本太高了。

网友:
选择推力轴承加滚动轴承组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一本机械设计书,大学的教材也可以,上面很详细的。

网友:
角接触轴承在滚珠丝杆里面主要有预紧的作用。以保证其精度。如果你对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推力轴承加径向轴承的组合。以降低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查了专门的丝杠支撑单元样本,采用的是成对安装的角接触轴承。
在轴向方向,发现对于轴径20mm的支撑单元,基本额定动载是12.7kn,而容许静负荷才1.89kn。
为何两者差距如此大?但是看一般轴承额定动载也不到静载荷的两倍。令人费解
我的情况是转速相当低,需要考虑静载荷。

网友:
我个人认为采用推力球轴承和深沟球轴承是最好的选择,这个重量采用丝杆支撑完全没问题的,才几百公斤而已。看楼主的意思要不是有限制采用液压缸都行,估价精度要求也不是特别高,建议采用梯形丝杠替换掉滚珠丝杠,我感觉还是梯形丝杠受力性能更好些,虽然传动性能差些,但缓慢升降的话应问题不大吧,这样也能降低点成本

网友D:
我用的是圆锥滚子轴承,不用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圆锥滚子轴承,不用角接触球轴承

应该就是这样一个结构了:

游客

网友(2012-06-15):
强,高手,学习了
要是做成台阶孔,就不能一次镗孔加工出来,需要调头再镗,这样就是二次装夹,难以保证两轴承孔的同轴度
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不把轴承孔做成台阶孔代替中间的隔套,这样就不用两端的压盖来压紧外圈了,这样做有不妥的地方吗?

网友(2011-03-25):
回复 网友E:

彭老师,如果我将右侧的端盖去除,直接在轴承座内孔右侧上加工个台阶顶住轴承外圈,然后去除两个轴承中间的外圈挡圈,直接背靠背,这样有无什么问题?(我检查过样本,两个轴承背靠背保持架不会发生碰擦)

网友(点评):
如果用台阶顶住轴承外圈,拆卸轴承外圈时有点麻烦。

网友:
如果有负荷始终由右向左存在,当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前辈的关注!
您说的很对,轴向力最终会通过透盖传到轴承座上。所以我在做的时候会仔细考虑透盖与轴承座的连接问题。或者直接把轴承孔内做一个台阶代替那个受力的透盖,估计这样的话应该会好些。
另外,弱弱的问一下,如果轴承转速很低,那么应该是脂润滑吧?再加上工作环境很干净,那油封还是必备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认为,轴承中间的那个挡圈是不是增加了两个轴承的支撑距离,在空间允许时,这样支撑刚度应该会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实我也想选普通的梯形丝杠,这样还能自锁。但是感觉滑动摩擦在低速时会爬行。选滚珠丝杠后,还得考虑怎么自锁,电机、减速器等都需要仔细考虑,挺麻烦的。只要实现功能了,咱不差钱,哈哈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气动夹持器夹住导轨,也可以用刹车刹住电机,甚至可以用刹车刹住丝杆,当然要小心保护好丝杆,要夹其光杆部分,或者用联轴器连接出一根轴,夹住这个轴也可以达到锁定的目的

网友(点评):
丝杠上面装个超越离合器就可以了,400块而已

网友:
楼主~最终什么结果能告诉我下吗?我也想学习下 ^_^

网友:
负载600kg而已 运动速度也不高 有什么好纠结的  随便用什么轴承都没事

网友:
进来学习各位大侠的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侠说的是。但我是还没入门的菜鸟一个,对许多东西连感性认识都没有,感觉600kg是个很大的重量了,总是怕强度不够。尤其是对一些没有明确计算方法的东西,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计算,脑袋里没有一个对比参照来简单估计评价一下,怕出差错,总是要纠结好久。
以后还需要多多留意各种设备,开阔眼界。机械这碗饭难吃啊

谢谢各位的关注和指导!!!!

网友:
靠近电机端用两个角接触轴承,背靠背预紧成对使用。在另外一端使用深沟球轴承,而且还要距离台阶面有点间隙,防止丝杆工作时温度升高,长度伸长,顶坏轴承,属于“游动”支撑。

也有见过在靠近电机端使用圆柱向心轴承的,由于其发热量大,不适用于高速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说的不错,

网友:
建议用YRT系列轴承。

网友(2012-06-12):
考虑最佳受力方式和丝杠运动的稳定性,用角接触球轴承(接触角60°)为上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就是这样一个结构了:

我怎么觉得轴向力最后施加在圆螺母上

网友:
你有点过虑了,只用圆锥滚柱轴承既可满足

网友(2013-07-03):
圆锥滚柱一磨损,很多问题不好处理

网友(2014-03-17):
引用 网友E:
应该就是这样一个结构了:

但是我做的时候 发现螺母可能承受不住600KG ,螺母大颈被限制住了,求教

网友(2014-06-09):
都是高手啊~~~菜鸟学习了

网友(2015-05-28):
最近做设计遇到类似的问题,纯轴向力不知道用哪种轴承,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