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角度怎么标啊

楼主(2011-03-24):
我要标两个孔之间的角度怎么表啊,有没有参照

网友:
你的孔是如何打出来的?如果是用阵列的话,直接可以标出。或者显示中心线,手动标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阵列的,但不知怎么就是不显示角度啊,请问手动该怎么标

网友:
最上面一排按钮最后一个按钮里,可以标出阵列孔的中心线!

网友:
可以画一下构造线 然后把角度标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您讲的是哪个按钮啊,叫什么名字啊那命令

网友:
用轴向阵列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怎么能保证捕捉各孔的圆心呢,没有参照啊

网友:
我附图上方框标的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好吗,什么轴向阵列啊,孔就是轴向阵列创建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全部创建了轴线但是没有孔中心到大圆弧中心的轴线,看来非要到模型文件中挨个创建轴线了

网友:
是可以做出来的,你要看看功能啊!我给你的按钮就是自动显示中心线的!前提是你模型的时候创建正确。drawing
option 里可以更改设置。这里面跟你说不清楚,不好意思!慢慢研究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还是研究研究,不过还是要谢谢指点哦

楼主:
还是用笨办法搞定的啊,

网友:
楼主确定是用轴阵列的孔吗?而不是用的曲线阵列?根据你阵列孔德中心线都是水平和竖直的,你应该用的是曲线阵列,曲线阵列的孔的中心线材是这样的,轴阵列出来的孔中心线都是指向阵列轴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的是轴向阵列啊,附图

网友:
突然想到,你的孔是怎么做的?你做孔的时候是以你阵列的中间线做的孔吗?如果不是就不会出来效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下面的孔是以上面的孔为参照阵列的

网友:
那你参照的那个孔是怎么做的呢?或者把模型发给我。我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轴放置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上传附件了

网友:
中文的我不懂,做孔你要用diameter 类型, 选择好中心距,和偏转角度。放置面。这种方式做孔,才是中心孔。我感觉是你孔做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在研究研究,中文的不懂?rowedan 大侠用的是英文版的

网友:
做好了。你参考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尺寸放置方式非得diameter,而radial则不能生成哪种轴线,谢谢

网友:
呃~这个我也不清楚,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以A-A面旁边的边为虚拟抽开始标注角度,以便零件的最后检验。另外还要看这个零件的机构特征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是个结构件

网友:
怎么能保证捕捉各孔的圆心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草绘模式下,增加参照不就可以了

网友:
d:\我的文档\新建文件夹

网友:
发不了图片!!
你把绘图选项中的——radial_pattern_axis_circle修改为——YES
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经知道了,修改绘图选项了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