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40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1-03-24):
请问各位大虾, 材料4340 的国标是什么?

网友A:
4340应该是美国标准。对应德国标准34CrNiMo6或1.6582。抗拉轻度1000-1300N/mm2,硬度30-40HRC。对应国标什么牌号还真不清楚。

网友:
美国标准,非标的,没有对应的

网友:
AISI 4340
典型的低合金超高强度钢
AISI 4340 是最早出现的低合金超高强度钢,它于1950 年开始研究,并于1955 年开始用于飞机起落架。通过淬火和低温回火处理, 4340钢的抗拉强度均可超过1500MPa,而且缺口冲击韧性较高。
1 国外常用低合金超高强度钢合金的化学成分(mass)

习惯上是将室温抗拉强度超过1400MPa、屈服强度大于1200 MPa 的钢称为超高强度钢。超高强度钢除了要求其高的抗拉强度外,还要求具有一定塑性和韧性、尽可能小的缺口敏感性、高的疲劳强度、一定的抗蚀性、良好的工艺性能、符合资源情况及价格低廉等。超高强度钢现在已发展成为应用范围很广的一类重要钢种,如已经大量应用于火箭发动机外壳、飞机起落架、防弹钢板等性能有特殊要求的领域,而且其使用范围正在不断地扩大到建筑、机械制造、车辆和其它军事装备上。
我国低合金超高强度钢的研究开始于20 世纪50 年代,仿制国外已有的牌号,70 年代开始仿制的 40CrNi2MoA 钢,是仿4340 钢研制而成的

网友(2012-04-22):
直径200mm的4340圆棒淬火,性能指标应该是什么?求解

网友:
对应中国牌号40CrNi2Mo高强度钢

网友:
这个标准我找了很久,都没有完整版的。

网友(2013-10-16):
引用 网友A:
4340应该是美国标准。对应德国标准34CrNiMo6或1.6582。抗拉轻度1000-1300N/mm2,硬度30-40HRC。对应国标什么 ...

你是做EMUGE丝锥的????????加我交流370261797

网友:
真是开卷有益啊!又长见识了

网友:
百度上有。